冷柜维护问题

楼主(2013-09-13):
    一、 检查外接电源以及压缩机输入电压有无

检查接电源、压缩机输入电压是否符合标准要求(187V~242V),用万用表交流档外接电源、压缩机输入电压情况是否在此范围之内,如不符合要应采取措施调整到正常范围之内。

    二、 环境温度过低

    a.   环境温度过低(1~10℃)时,如果冷柜为人工补偿方式,此时需要打开补偿开关,如果磁性温度补偿开关,则需要检查磁性开关是否正常:因为环境温度过低,特别是对于双温单控冷柜的冷柜,只要压缩机工作很短时间冷藏室就达到了预定的温度(1~10℃),同时由于环境温度低,冷藏室的温度回升很慢或不回升,压缩机长时间不工作,停机的时间过长,而造成冷冻室的温度过高,达不到-18℃以下。

    b.   当环境温度低于0℃时,应停止使用冷柜:因为环境温度低于0℃时,压缩机油变稠,润滑性能变差;同时冷凝压力变低,制冷剂不会流入蒸发器,此时若继续使用冷柜不会正常工作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坏。

    三、 检查温控器或主控板是否正常

    a.   首先检查温控器是否在“0”档,如不在此档位,再检查温控器是否正常:在通电的情况下将温控器档位调至强冷档(无强冷档则调到7档),如果感温探头在箱内也可用热毛巾加温温控器感温探头,观察压缩机是否运行。如果压缩机不启动,则温控器可能有故障,此时可切断电源拆下温控器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电源接点与压缩机输入接点是否导通(阻值为零,根据温控器的型号、参数标牌测量相应的接点)。如导通再检查温控器感温管是否有折断、裂纹、泄露泄漏现象,如有则需要更换温控器。

    b.   对于电子控制系统的冷柜,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测量主控板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显示屏是否显示压缩机工作?各传感器是否正常?各接插件接触是否正常?如输入端电压正常输出端无电压则说明主控板有故障。

    四、 PTC启动器故障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PTC启动器运行插孔与启动插孔两端的阻值是否正常(常态下的正常阻值在16~50欧姆之间),如无穷大或为0则PTC启动器损坏,应更换。

    五、   过载保护器故障

    用电流表测量压缩机启动、运行电流是否正常(启动电流一般为运行电流的5~8倍左右),如电流正常过载保护器动作,则过载保护器失灵,应更换。反之,则压缩机有故障。

    六、   压缩机各连接点接触是否良好

    检查压缩机PTC启动保护器各个插接如何,并重新插接通电测试。

    七、   压缩机绕组短断路

    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三端的电阻,如果测得某两端的阻值为零或者无穷大则说明该绕组为短路或者断路,则需要更换压缩机。

    八、   压缩机内部故障

如果测试压缩机附件都正常,而压缩机仍不能启动,并且过载保护器动作(此时测量启动电流过大)判定为压缩机卡缸或压缩机抱轴,需要更换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