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和STEP7 V5.5 SP2时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3-09-13):
为什么安装时会提示这个呢?电脑是xp系统。

网友A:
你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4991_1.shtml

    点击下载这个试试;解决提示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http://bbs.gongkong.c...

谢谢  安装时不重启了  但是还是装不了啊?那个文件放在哪里?放桌面就可以吗?

网友B:
安装在非中文目录下,最好是某盘的一级目录,否则可能不成功。

一旦安装一次不成功,以后安装更难了,需要彻底卸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在非中文目录下,最好是某盘的一级目录,否则可能不成...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