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哪几个系列的PLC可以做浮点数运算,MASTER系列貌似不可以啊

楼主(2013-09-13):
LS 哪几个系列的PLC可以做浮点数运算,MASTER系列貌似不可以啊

网友A:
都可以啊。怎么会不可以呢?

网友B:
XGB之类的差不多

之前的120s 200s 300s等应该不可以

楼主: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反正K120S  200S  300S里面没有浮点数运算的指令,哎

网友C:
为啥非要用“浮点数”运算呢?完全可以实现“假小数,真运算”!

网友B:
那要看具体的运算了

假小数不可能都解决了

0.9123-0.0064*(x-20)之类的怎么假小数算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具体的运算了假小数不可能都解决了0.9123-0...

网友D(2014-12-02):
先把小数放大成整数后运算 之后在相应位置加入小数点,注意不要让数据溢出

网友E:
至少有浮点运算功能比没有好!代替永远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F(2015-01-19):
XGB\XGT系列的都可以。新一代的PLC都是可以的

网友G(2015-07-20):
不可以实数运算的。哎~!价值在那里啊!你还想要西门子那样强大的通讯不成。

网友H(2016-05-30):
垃圾PLC,还不如国产PLC功能强大,国产信捷比他便宜,运算比他不知道强多少倍,千万不要用,那个模拟量换算就更垃圾,分辨率太低。。用了一次,果断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