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电抗器

楼主(2013-09-13):
6KV变电所高压集中动态补偿用的电抗器。

网友A:
一般见的都是室外补偿

网友B:
 这么多的补偿, 头一次看到 ,学习啦,如何接线的呀 /.?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抗器,开眼了,原只看到过电柜内变频器前面的小型号的

网友D:
这是变电所的集中性的,负荷大,设备多当然用的多啦!柜内只是对应本系统而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