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带三个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能行吗?

楼主(2013-09-13):
  一台变频器不是带三相电机,而是带三台,甚至更多台单相电机可行吗?

   这段时间我厂里设备改造,班长出了个点子,用变频器带6台单相电机,我知道变频器出来的是脉冲调制出的交流电,说白是脉冲,属于直流范畴,单相电机要电容分相才有启动转矩,电容又是通交隔直的,这要是用变频器带了单相电机,电机能运转吗?我拿不准,在此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买单相变频器,200V的

容量足够大的话,完全可以的

网友B:
不合适,变频器适合一对一安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PWM调制电源,实际上是高速变化的直流电,其高速的电压变化率(高速的电压上升或者下降)将导致电容器迅速劣化,单相电容运转电机即使开始运行正常也会很快损坏,到时你们拼命维修或者换新电机好啦(你们可以拿回扣了)

网友D:
成本就是这样降下去的,事故也是这样产生的。

楼主:
也没人说个因为所以哈

网友E:
不可以。因为变频器输出的实际是调制的矩形波群,频率2~15kHz,电容电机的电容一般是50Hz,接到变频器输出容抗很小,移相角不对,电机运转不正常,LC回路电流大,很快就烧毁。

网友F:
可以看看这个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2/420092_1.shtml

已有解决方案!

网友G:
变频器后一般不能接电容的,单相电动机不适合用变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