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交流电的瞬时电流

楼主(2013-09-13):
我只想知道某一时刻的电流大小及其方向,有效电流就不用啦。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吧,想看某个瞬间的方向和大小,只能用数字存储示波器了。

网友B:
1、根据向量图和电学公式计算;

2、用模拟量模块(±20mA)+取样分流器配合测量,并显示和记录在上位机

网友C:
楼主:我给你求算6个电流在ωt=150度是的瞬时值及初始相位角。供你参考:

ωt=45度可参照150度计算,这里就不再重复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给你求算6个电流在ωt=150度是的瞬时值及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给你求算6个电流在ωt=150度是的瞬时值及初...

 不对啊,求出的值不对,还有为什么iA=iAB-iCA,iB=iBC-iCA,iC=iCA-iBC啊?为什么不是iA=iCA-iAB等等

网友C:
回5楼:iAB的电流方向是由A指向B,iCA的电流方向是由C指向A,即iCA=-iAC.而iA=iAB+iAC=iAB-iCA,见下图:

  我规定的iA的电流方向见上图:由电源流进负载,故得:iA==iAB-iC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5楼:iAB的电流方向是由A指向B,iCA的电流方向...

如图所示,为什么iA,iB,iC,的电流方向都是从电源流向负载?

网友C:
  电流方向是人为规定的,iA、iB、iC的方向即可规定从电源流出,也可规定电流方向由负载流回电源。这和个人习惯有关。一般人习惯于将电流从电源流出的方向定为电流方向。

  在计算回路电流或电压时,必须先规定好电路的电流或电压方向后方可进行计算,这样才能确保计算的正确,如计算结果为负,说明实际电流方向与规定的电流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