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指示灯上的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3):
就是这上边的字母 D1 D2 D3 P1 P2 非常感谢

网友A:
只是灯的编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吧。

网友B:
D1 D2 D3:看看是不是二极管的元件。

P1 P2 :是不是焊接板工艺需要的符号。

网友C:
D1 D2 D3是发光二极管指示灯(LED),指示工作状态。

P1 P2是测试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 D2 D3是发光二极管指示灯(LED),指示工作...

网友E:
电子线路板,一般D**表示二极管类器件,R**表示电阻类器件,J**一般表示接插件,P**是测试点,C**是电容器......

网友F:
觉得3楼和5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