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拉丝机上应用,求参数

楼主(2013-09-13):
  唉,没有调过拉丝机,前天去调一台拉丝机,是水箱式的。由于没有这方面的项目经验,从网上看看了拉丝机资料,手上也没有三恳变频器资料从网上下载装在手机里就跑到现场去了。

 在现场发现变频器没有坏,现象是刚一 收卷的时候张力架动作一下就掉下碰到限位开关了,然后系统停机。观察是主机动了,从机还没有反映。

咨询客户说:他们在现场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以为是张力架后面的电位器坏了,然后更换电位器,结果还是不行。说变频器的参数没有动过。让客户不带线试了一次发现主机,从机都可以,主机的频率是43HZ,从机是34HZ,二台的加速时间都是25S。

   考虑到这种情况,三恳(WD05.)查看加速时间为25S,把从机的加速减小到20S,还是不行,一样掉线。然后心想用笨方法让启动时候0V对应10HZ,在开,好家伙从机起来了,但是太快了,线还是断了,然后我又减到5HZ,嘿嘿运行了几十秒。还是不行。。手头上变频资料都是电子档的,只有一份参数表,哎。

  有没有调过拉丝机的朋友们,这种不同步,主要处理,在调那些参数,谢谢。

楼主:
有图有真相。。。。后来想了想应该是PID参数没有整定好,SOS。。

网友A:
拉丝机没用过,但近几天正在调验布机,也是主、从同步控制,也有张力调节电位器,其道理一样。不同的是,主、从电机是电磁调速电机,没用PLC,也就没有PID。实际上是有P的,即误差与速度的正比例关系。

刚开始试车时,也出现与楼主一样的现象,刚启动张力架动作一下就掉下碰到限位开关,从现象上来看,明显是从动电机启动慢,大约有3-4秒时间,于是就想方设法让从动电机快起来。或者让主动电机启动加速慢一点。

以上问题解决后,又出现了张力架快速上下震荡,对此,又调整了“P”系数,即误差与速度的增加比例,目前该机器运行正常。

楼主:
哦。。。可能也是没有整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