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网络与以太网互联的办法

楼主(2013-09-13):
如上图所示,最近在做一个结合CAN、以太网、因特网的监控系统。本人CAN菜鸟一枚,请教大神,如何设计计算机端的通信协议,也就是如何设计CAN网络与计算通信。还有,如何设计本地计算机和管理中心计算机的英特网通信协议。求大神指教!或者,可以给小弟一些相关的资料阅读。感激不尽!

网友A:
1、选用CAN总线与以太网转换网关模块(这个价格超贵,在14K一个模块左右);

2、选用北京腾控的协议转换网关,这个价格基本正常(应该在3K或者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选用CAN总线与以太网转换网关模块(这个价格超贵,...

 相差如此巨大   看来还是要多多支持国产货

网友C:
用USB转CAN可行?

网友D(2014-09-16):
美国红狮多功能模块可以轻松解决网关、协议转换、数据采集、远程监控等问题

13918171829陈先生 QQ:3650959

网友E(2015-02-27):
计算机协议那边应该都是标准的TCP/IP协议吧,是不是不能更改

目前市面上的以太网转CAN没有一个固定的通用标准,所以各个厂家定义的转换方式也是不同的

如果你想用协议转换模块的话,那必须是CAN端或者以太网端协议你能自行更改,如果两边都改不了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