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师傅帮忙

楼主(2013-09-14):
  各位师傅请帮下小弟,因公司设备需要在原有的设备上加上一个辅助的清洁装置。小弟不才,对控制这块还是懵懵懂懂的,请各位师傅赐教。

   清洁机构具体原理:按下开关,气缸将刷子推到指定位置,而刷子是由马达带动。气缸动作后,行程开关给马达一个信号,马达启动开始清洁。马达速度固定。清洁完成后,按下另一个开关,马达停止,15秒后,气缸回到初始位置。

    请问这样的控制需要用PLC么,公司不赞成高成本。望师傅赐教该如何配置这个控制。电路该如何接?跪谢!!!!

QQ:2505259722

网友A(2015-07-13):
按照楼主描述的,这么简单的控制系统不需要PLC,有交流接触器,电磁阀、气缸。行程开关、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