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TV 71如何设置让其在操作面板上显示电机旋转速度?

楼主(2013-09-14):
现在变频器在上电时显示的是频率,我现在需要其在上电后显示的是电机的旋转速度!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好

花半小时,也没找到具体位置

你看看是不是在 监视,或者 是设置里面设置。

施耐德面板很有个性。

红线位置:从来没有设置的话,默认显示频率。手册说是在SUP中设置,但是参数具体设置位置没找到。

楼主,你有变频器,对着手册在 监视,和设置中找找。

不好意思,没帮到你。

网友B:
中文面板,6监视屏幕进去---->6.2显示屏幕类型   电机频率 勾上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我再仔细看一下数据设置!!再次感谢!!!

网友A:
手册

一直在第6项,

你的变频器应该显示的是上面出厂设置的两项了。

显示图形设置

设置后的效果。

2楼的是业内人士,学习了。

施耐德的变频器没接触过,这次又学习了。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的回复!!今明两天休息要到星期一去设置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