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赛ACH750伺服电机相关问题

楼主(2013-09-14):
各位大虾们好!我是新手在这向你们请教个问题,关于雷赛ACH750伺服电机的问题,如下:

1、750W的驱动器配200W的电机是否可行(雷赛)?

2、我用三菱PLC控制,脉冲线接3角(PUL+)还是4角(PUL-),方向线接5角(DIR+)还是6角(DIR-)。我用0V控制,所以接的4角和6角,但是电机不工作,PLC一直有脉冲在发出。

3、哪位大哥,能把常用的或通用的参数设置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1、可行。其实可以把驱动器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电源,只有电源功率大于电机功率时,电机才能发挥最大能力,所以750W配200W电机可以,但配1KW的话也能跑,但是发挥的功率也只有750W了。

2、一、PLC是24v脉冲,ACH750默认是5V的,需设置下。

  二、你看看三菱PLC发脉冲的电路图来判断需共阴极接法还是共阳极接法,集电极开路是共阳,而PNP是共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