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带单相电机的原因

楼主(2013-09-14):
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理想的正弦波性,个人认为负载接单相电机是没问题的

(如果变频器里有有缺相保护什么的,可以三相各挂一个电机,这点不讨论

但是变频器输出波型是PWM波型,

这个PWM波形可以单独分解为载波和调制波吗?

如果变频器带单相电机时,将载波调到最小,是否可以呢

Xc=1/2pi fC

使XC控制在千欧以上,是否可以正常带单相电机呢

(电容的老化我觉得不该单从电压角度考虑,如果从功率角度考虑是否更合适呢

就是,du/dt *di/dt,只所以提到这个这个容抗,是从功率角度的di来看的)

大家讨论下呢,

网友A:
我认为

不考虑缺相,不考虑电压问题。

直接把单相电机的三条线接到变频器的三相上。

这样做使得单相电机的两个绕组得到互差120度的两个电流。可以得到启动转矩。实际上120度的滞后变成了超前30度而已。

为何非要搭个电容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不考虑缺相,不考虑电压问题。

直接把单相电机的三条线接到变频器的三相上。

这样做使得单相电机的两个绕组得到互差120度的两个电流。可以得到启动转矩。实际上120度的滞后变成了超前30度而已。

为何非要搭个电容进去呢?

 这个我考虑去实际接一接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A:
我没有材料。你先试试用三相220伏的市电看看单相电机转不转?

网友B:
不需要电容的,三根线接上去就可以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电容的,三根线接上去就可以转了。

单相电机,三根电源线怎么接?

网友D:
三相电机三个绕组是对称分布电角度互差120°的,单相电机好像是两个绕组电角度差为90°,施加电源时对应的电源是三相电源,和经电容移相产生的两相电源。三相变频器出来的电源必须和三相对称绕组配合才能产生近似工频三相电源驱动的效果。其实专门针对单相电机的两个绕组通电时序设计一款变频器理论上应该也是可行的,但显然不是目前的三相变频器单相应用。

网友A:
这下我真试了。

用手抓住电机轴。50赫兹的时候,跟电容分相的扭力差不多。

网友D:
楼上的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可否告知变频50HZ输出时显示电流是多少?V/F参数设置?电机额定功率,电流及两个绕组的直流电阻?另可否再测试一下电机接上电容按常规使用接工频电网后的电流,电压,再与变频50HZ驱动比较一下。

网友A:
50赫兹时候电流显示是0 。

最高输出电压220伏。指针表测量是230左右,有10几伏变化,随负载。负载大电压高。

电机功率我估计35瓦。排气扇嘛。

直流电阻是920和720。

电流的话电流太小了。侧不准。变频的时候,干脆连侧都不测了。

网友A:
再说,没有负载测的电流也没有什么用。

120度的电压加在90度的绕组上,工作状态也不会很好的了。再加上公共线不是0点。而是第三相电压。真不知道这个磁场会变成怎么样了。

网友E:
学习下!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F:
这个问题,大概一年前我曾给出答案。变频器(三相)带单项电容启动电动机,原理上不存在问题。将电容去掉,将变频器输出电压设定为220V,三根线直接接变频器输出。以两相方式运行。不过由于两项绕组不同,效率方面不及三相电机。

网友G(2018-07-01):
一派胡搞,愚昧至极,痴心妄想,滑稽可笑。

网友G:
功率降多少?电流均衡吗?能长期工作吗?只能玩玩,你们还当真了,不具备实际使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