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设计求助

楼主(2013-09-14):
设计彩灯控制电路

提供的设备:3个按钮、2个时间继电器和若干个中间继电器。

不能使用PLC或单片机等设计。

设计、安装、调试一个彩灯自动循环的控制电路。设有A、B、C、D四盏彩灯,按下启动按钮SB2后,通过按钮SB3选择,能分别实现下列两种循环要求的工作,按下停止按钮SB1后全熄灭。

(1)按下启动按钮SB2后,系统按模式①的要求工作;

(2)按下启动按钮SB2后,若按下SB3,则系统按模式②的要求工作。

模式①: A、B、C、D灯按ABC→BCD→DCA顺序点亮,每处亮3秒,然后按照AB→BC→CD→DA自动循环工作。

(注:AB→BC→……表明A灯和B灯同时亮3秒,然后自动转为B灯和C灯同时亮3秒……)

模式②:灯按照 A→B→C→D顺序点亮后自动循环工作,每处亮3秒,。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设计一下!我们想了很久没有设计出来!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5064_1.shtml

你的时间继电器分即时点和延时点的吧,你确定时间点继电器是2个?而不是3个?

或者你的时间继电器是有像OMRON H3CR-A8  B2 脉冲模式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

 确定是只有两个时间继电器!继电器分即时点和延时点的。

网友B:
课程设计的吧?

这个最多做过十路的

网友C:
  两个时间继电器感觉有点少, 有人有详细图纸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时间继电器感觉有点少, 有人有详细图纸我也学习一下

 太难实现了,所以我们要求助于各位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课程设计的吧?这个最多做过十路的

 只能用两个时间继电器能做出来吗?需要考虑到接线的时候时间继电器能否多次使用。

网友D:
出个电路供大家分析参考:

  图一中的S0 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为 3秒。S1 为断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为 1秒。SB2为常开触点自锁式按钮,SB3为常闭触点自锁式按钮。J1~J5为小型继电器。

  动作说明:按下启动按钮SB2,则S0与J0构成振荡器:每隔3秒J0吸合一下,见下波形图:

第一次J0吸合使J1得电自锁,由于J0闭合瞬间S1常闭触点已断开(还需1秒才可闭合),故J2不动作。第2次J0吸合使J2得电自锁,由于J0闭合瞬间S1常闭触点已断开(还需1秒才可闭合),故J3不动作。。。当J0吸合使J5吸合,其J5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J5失电皆断,下一次J0动作又重复上述动作,

   见图二动作时序图:按下SB2,由于J1未动作。其常闭触点闭合,使A、B、C3个灯亮,延时3秒J1吸合,此时J2触点闭合,使B、C、D亮。再延时3秒J2吸合,此时J3触点闭合,使C、D、A亮。。。

  上述分析是在SB3按钮未按下即SB3触点闭合式的运行状态。当按下SB3,运行状态就为:

A-B-C-D-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个电路供大家分析参考:  图一中的S0 为通电延时继...

 比较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E:
牛,看了好长时间明白。把它想出来,难度不小。

网友D:
对8楼电路图的修改:

   图一的改动:1、将原J0改为2个继电器:J01与J02,目的加宽J01的瞬即吸合宽度,以确保对J1~J4继电器启动的可靠性。2、去掉J5继电器:通过对动作时序图分析,加上J5,会出现3秒的空当(即:A-B-C-D-0-A-B....

  图二为改后的正确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8楼电路图的修改:   图一的改动:1、将原J0改为...

去掉了J5,那是不是应该把串联到J1线圈上的J5常闭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8楼电路图的修改:   图一的改动:1、将原J0改为...

 ABC→BCD→DCA顺序点亮,然后按照AB→BC→CD→DA自动循环工作再怎么实现呢?

网友D:
  回13楼:你要求说的不太明确:是通过开关分别执行,还是按下启动按钮自动执行这二种动作方式? 如是用开关(SB3)控制,只要把图一中 A B C D指示灯下的受SB3控制的二路触点串联支路去掉一组即可实现。

网友D:
回12楼:应将J5触点改为J4触点,此处忘改了,现已将图一改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