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OR指令的意思

楼主(2013-09-14):
这个循环程序FOR指令中的INIT中的数是什么意思
VW0中的值101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VW0从0次开始循环,循环到设定值100,就刚好是101次,然后FOR和NEXT指令间的程序则是从FOR指令中的INIT的设定值开始循环的,这样的话FOR里面的vw0最终的值101减INIT设定值2就刚好等于FOR和INIT之间的程序99次,不知道这样理解可否?望师傅们解答

网友A:
INIT代表初始值。

VW0中101是因为你的For循环的终止值为100,那么101才会停止For循环。

VW0从2开始循环,到100时最后一次循环,到101时循环条件不满足,结束循环。

楼主:
这次改了下INIT设定值5和FINAL设定值150,现在状态表里的vw0的值则是151,VW100的值是146,按照我刚才理解的意思是VW0从0次循环到150刚好151,VW100则从5开始循环,那么VW0总值151减5就是146,到底是不是这意思啊?求大师们真心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代表初始值。VW0中101是因为你的For循环...

 那么我的FOR循环的终止值(也就是设定值的意思吗)100,那么VW0101的值是怎么加上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代表初始值。VW0中101是因为你的For循环...

 那么我的FOR循环的终止值(也就是设定值的意思吗)100,那么VW0101的值是怎么加上去的呢?,而且VW100中的99又怎么来的呢?能否详细点?不要说的太理论了,我水平有限,说的太理论了难以理解

网友B:
这个指令系统手册上有说明的,INDX的初值是INIT,然后开始递增计数的,递增次数为INIT到FINAL之间的值(就是程序执行的次数),你这程序里VW100初值是0,每个循环递增1。这个程序总共运行了99次,所以VW100是99;VW0是2+99=101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INIT代表初始值。V...

初值=2,终值等于100

那么VW0作为循环变量,在循环开始前,将初值赋予VW0

此时,VW0的值为2,然后与100比较,小于等于100

那么执行一次循环体内的程序。

循环完了,然后VW0=VW0+1

此时VW0的值等于3,然后与100比较,小于等于100,那么

那么执行一次循环体内的程序。

循环完了,然后VW0=VW0+1

。。。。。。

此时,VW0的值为100,与100比较,小于等于100,那么

那么执行一次循环体内的程序。

循环完了,然后VW0=VW0+1

此时VW0的值为101,与100比较,大于100,不执行循环体,

执行Next后面的程序,For指令运行结束。

VW100中的99是如何来的呢?因为Inc指令,使得每一次执行循环体VW100的值均加一。

那么执行了多少次循环体呢?循环次数=终值-初值+1

终值为100,初值为2,所以循环次数就是100-2+1,也就是99次。

所以VW100被累加了99次,VW100的值等于99

网友C:
   太深奥了,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