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水真空泵的操作流程

楼主(2013-09-14):
    1.使用方法:
    打开水箱上盖,注入清洁凉水,水位高度以略低于溢水嘴为限。
    接通电源插头,打开启动开关,泵开始工作。
    用手指堵住抽嘴,对应的真空表能达到接近-0.1Mpa真空度表示泵工作正常。
    本机各抽嘴有单向止回阀,为保险起见应同时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泵停止工作时,泵内水污水倒流到被抽容器内。具体方法有:(1)卡断真空泵与被抽容器之间皮管。(2)停止工作即将被抽容器内真空放掉。
    循环水真空泵的极限真空度受水的饱和蒸汽压限制。长时间作业,水温升高会影响真空度。此时可将设备背后放水口(下口)与自来水接通。溢水口(上口)排水。适当控制流量即可保持水箱内水温不升,真空度稳定。
   2. 维护保养:
    经常保持水质清洁是设备能长期稳定工作的关键。必须定期换水、清洗水箱。不能抽粉尘和固体物质。
    某些腐蚀性气体可导致水箱内水质变差,产生气泡,影响真空度,故应注意不断循环换水。
    对特殊强腐蚀性气体,应认真判断是否与本设备所使用材料有反应,并谨慎使用。
    真空度上不去应首先判断是否被抽容器泄漏或皮管接动松动。如属泵的问题,则检查进水口或各气路是否堵塞或松动漏气。
    循环水真空泵的电机不转,应检查电源或保险丝。

网友A:
经常保持水质清洁是设备能长期稳定工作的关键。今幸胶囊-人参皂苷rh2必须定期换水、清洗水箱。不能抽粉尘和固体物质。
   某些腐蚀性气体可导致水箱内水质变差,产生气泡,影响真空度,故应注意不断循环换水。
   对特殊强腐蚀性气体,应认真判断是否与本设备所使用材料有反应,并谨慎使用。今幸胶囊-人参皂苷rh2:jiankang567.com/tz/21.htm jiankang567.com/tz/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