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黑屏与图像失真故障排除

楼主(2013-09-14):
        液晶监视器即液晶显示器,为平面超薄的显示设备,它由一定数量的彩色或黑白像素组成,放置于光源或者反射面前方。液晶显示器功耗很低,因此倍受工程师青睐,适用于使用电池的电子设备。它的主要原理是以电流刺激液晶分子产生点、线、面配合背部灯管构成画面。现阶段,随着液晶拼接的普及,几大常见故障问题显而易见。

        监视器黑屏故障解决之法

        液晶监视器出现黑屏故障有哪些原因,该如何解决?

        首先是电源电路不好引起:表现为按面板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先查12V电压好否,跟着查5V电压好否,因为A/D驱动板之信号处理部分之芯片之工作电压都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之故障时,先用万用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之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这种故障很常见,一般是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

        另一种可能就是5V之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之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之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之元件后,5V能恢复好,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好后还不能好开机的。

        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之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之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之故障,找硬件之问题是没有用之,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玛之,在没办法找到原厂之AD驱动板替换之情况下,我们只能另寻途径找可以代换之A/D驱动板,市场上有好多地方都可以购买到,如果当地市场购买不到之话,可以在液晶之家论坛上发帖看看,论坛上面有很多液晶方面之高手,或许可以购买到你需要之配件及找到你需要之资料。

        监视器图像失真故障解决之法

        一、液晶监视器作为矩阵控制系统的监视器终端时,为什么在矩阵控制器切换图像是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不同步现象?

        在监控系统中,每路前端设备(如摄像机)等输出的图像信号中的场同步信号如果存在相位差,则矩阵控制器切换各路图像信号时,监视器便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不同步现象,相位差越大,不同步的时间就越长。因此建议在构建监控系统时,应尽量选用带有外同步(GEN-LOOK)输入的前端设备,并且所有的前端设备均使用外同步方式,即各路图像信号的同步都受同一同步信号控制,促使监视器屏幕显示同步。

        二、在使用液晶监视器观察图像时,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图像扭曲、变形失真、行场不同步甚至无输入信号的故障、现象?

        1、液晶监视器的行业标准规定,专业液晶监视器的输入信号幅度为1Vp-P±3dB(约0.7Vp-P—1.4Vp-p),输入阻抗为75欧姆。因此,如果输入信号由于线缆衰减、阻抗不匹配或传输电缆的BNC头制作不规范等原因,造成输入信号幅度远低于0.7p-p;或者由于摄像机的输出不规范或接入了某些不规范的接入设备(如分配器、放大器等)导致输入信号幅度远大于1.4Vp-p时,均有可能造成图像失真、行场不同步等现象。

        2、由于视频频率范围较宽,视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较易受到干扰(包括50Hz电源干扰,电磁波干扰等),从而影响图像质量。干扰严重的可能造成图像扭曲、变形、滚道、行场不同步。因此监控系统安装过程中,视频线必须远离电磁波干扰源。

        3、前端设备、控制主机设备及终端设备之间的电位有电位差也会干扰视频信号,造成图像信号的畸变或图像出现滚道,如果在整个系统带电接入时(即前端设备、主控设备及终端设备均处于通电状态下接入BNC头连接前后端设备时),可能由于前后端设备的地线(实际上是便是传输电缆的屏蔽层)之间的电位差造成地对地跳火,这一跳火严重时会击毁输入端的元件或PCB板砂锅内的地级敷线。造成输入端开路,输入无图像故障。因此监控系统工程的建设应严格按规范设计、施工。接地母线应采用足够截面积的铜制导线,确保前后端的地对地电阻1Ω,接地线不得形成封闭回路,不得与强电网零线短接或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