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电机

楼主(2013-09-14):
求助,怎么用PLC加模拟量控制模块控制电机转速按照正弦或者余弦曲线加减速?求助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流输出应该按照你需要的规律进行驱动电机;

主要难点就是模拟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流输出应该按照你需要的规律进行驱动电机;主...

 PLC模拟量模块输出正弦电压给驱动器了,驱动电机的电流是按什么变化的能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