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急!

楼主(2013-09-14):
我是南京地区的,我家的先锋油汀有一个零件坏了,油汀用不起来,这种零件应该属于温度开关之类的吧,有图!请问哪位朋友知道这种零件在南京哪里有卖,或者用什么保护开关可以代替的,或者我付费邮寄给我也行!谢谢了!

网友A:
去新街口华龙电子商城看看去,如果是温控的话可以找到替代品的

网友B:
你直接打售后电话,或者在马云网店看看有没有卖的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缺油检测开关,也就是油量过低不能开机(油量过低干烧会导致起火),你再仔细检查是不是油量检测再说

网友D:
  建议问问厂家型号及控制功能,然后 淘宝价格会更加的便宜 !

网友E:
貌似油温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