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进线电源是TN-C-S系统吗

楼主(2013-09-14):
国家规定数控机床的进线是几线制的?国际上有什么规定吗?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如今在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系统中,都要求采用三相五线制,防止三相四线工作零线断线后所有保护接零设备产生危险电压。因此,设备的进线电源应接成TN-S系统,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分开,数控机床也是如此。

网友B:
三相五线,也有三相四线的,

网友C:
电源是什么系统不是你说了算的,不过在你的用电范围内可以做局部TN-S,也就是TN-C-S系统。

不过,数控机床也没什么特殊要求。越是功能完善、设计合理、性能优秀的电气控制系统,对电源的要求越低,否则不是好产品。

网友D:
  这个还真是很难说好,标准一般是 三相四线,或 五线,带有安全保护接地,其实一般看你变压器输出的线好点!

网友E:
我门厂数控折弯机用的是三相四线,外壳接地。

楼主:
国家对数控机床方面的电源方面(进线电源譬如TN-S系统什么的?)有没有规范(如电气规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家对数控机床方面的电源方面(进线电源譬如TN-S系统...

 跟用电设备是否数控机床无关,TN-S系统适应剩余电流保护,是为了安全用电。工厂用电设备多数还是TN-C的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