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妙的PLC扫描周期

楼主(2013-09-14):
由于plc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周期性扫描运行的,所以在编程时候程序放置的位置很重要。本人编制了以上一段程序同大伙一块探讨。为何条件满足了但是Y0没有接通呢!原因?

网友A:
原因在于D0的值在下一周期内立即被写入K1,这是明显有Bug的程序,实际这属于程序员逻辑错误了。

网友B:
扫描周期还真没研究过,可以是一种BUG;

网友C:
基本常识性错误。

网友D:
关键还是时序问题,总是最后的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于D0的值在下一周期内立即被写入K1,这是明显有...

哈哈,有趣的bug,这就是程序扫描的奥秘,你说D0在下一个周期内被写入k1,那为何D0等于K1的条件没接通,等于k2的却接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还是时序问题,总是最后的才执行。

按照你这么说,总是最后的才执行,那么D0就应该等于k2咯?那为何Y0却没有接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常识性错误。                   ...

错在哪里?

网友E:
你把SM400 换成SM413试试  可能扫描时间太快了 看不到跳变的现象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程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y0使用的是mov k1 d0 的值,y1使用mov k2 d0的值

网友F:
好像PLC程序是错误的呢

网友G:
和双线圈错误一样,只不过用的是数据存储器。

网友H: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呢

网友I:
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好像PLC程序是错误的呢

 是呀,错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于D0的值在下一周期内立即被写入K1,这是明显有...

网友L:
连扫描原理都不清楚?还有什么是知道的?

网友M:
Y0的条件不满足的 Y1的满足的 应该是Y0没输出 Y1有输出 你这个现象可能是软件显示的问题吧。。。。 也有可能 软件收到的监控值只是循环扫描周期结束时的数据,并不反映程序中间的状态值的变化,因为速度太快了?。。。

网友M:
不是速度快,应该是PLC在循环扫描结束时发送数据给监控软件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连扫描原理都不清楚?还有什么是知道的?

 同意

楼主在end处算算结果不就知道了吗,

开始:

第一步:D0=1;

第三步:条件不满足,跳过;

第七步:条件满足,Y1计算得ON;

第十一步:D0=2

END:合算得D0=2;Y1=ON并将计算映射输出,则Y1输出,D0=2.

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重复第一步。

网友O:
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时序逻辑错误。

网友P:
这种程序一看肯定是不熟悉PLC的人写的,没有搞懂循环扫面啥意思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好像PLC程序是错误的呢

网友R:
笨啊.你这个程序肻定不行嘛.你要是没事搞点有技术的程序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笨啊.你这个程序肻定不行嘛.你要是没事搞点有技术的程序上来

我知道有bug,就是通过此程序了解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好像PLC程序是...

是的,这是一段有问题的程序

网友S:
这个只是说明一下扫描周期的重要性,现在只是这么一小段,可能看上去很弱智,但在现场中却会经常碰到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弄不好就是这种弱智的时序问题引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只是说明一下扫描周期的重要性,现在只是这么一小段,...

高见!往往很多觉得很弱智的问题在编写程序和调试当中容易忽视

网友(2013-10-21):
这么简单的问题。。第四行,D0=2,然后从头循环。如果没有第一行,那么Y0就有输出。但是由于第一行,D0=1了,所以Y0不会有输出。

网友:
你把第一行和第二行交换下,Y0就可以通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连扫描原理都不清楚?还有什么...

同意20楼的看法,输出的方法是plc映像区的输出。所以,程序的最终输出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LD= K1 D0没有接通,很明显是映像区的D0=2,所以,LD= K1 D0才没接通。而Y1接通是因为映像区Y1接通的。plc软件监控的显示是最终输出结果的显示。所以,这是正确的。如果楼主要玩扫描周期的话,可以用循环指令和中断,普通输入和周期计数等程序来玩,这样更有说服力。而且复杂程度更高,更有挑战性。你这个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