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柱塞泵节电问题

楼主(2013-09-14):
大家好!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液压机柱塞泵手动可以调整流量,如果我用变频器把柱塞泵的转速由50hz降为40hz,手动调整柱塞泵流量后相应提高到原来的流量,即加压时间不变,长期工作运行,是否节电?

网友A:
柱塞泵是否为变量泵,分好几种变量 ,一般大的泵都用压力补偿的,不过过泵怎么会一直处于加压状态呢? 单纯看变频率是看不到节能的效果的

网友B:
压力补偿属于恒功率泵范畴,压力大流量变小!一般来讲柱塞变量就是调柱塞行程如可变斜盘,你把泵调慢柱塞行程调大!单位时间流量不变做功不变!何来节能之说!加了变频反而增加能耗!

楼主:
液压机是周期工作,我用变频器把空载时频率降了下来,节省了部分电能。现在看看能不能在加压时也节省些电。

网友C:
不说泵的工作原理,加压时间不变就要增加泵的流量,即变频前后泵所做的功不变,所以没有节能效果,而且变频器本身还有一定的损耗。总的看来要增加耗电量。

网友D:
你这样改完后,工作周期加长,实际上并不节能。可以试试在它空载时将电机停止,这样应该可以在不影响工艺情况下节电。不过就是节电有限,很少。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准备实践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