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帮我算个数啊

楼主(2013-09-14):
没有分了,给不了悬赏分。麻烦了哥们了,这样的想做个测速度的然后放在HMI上面,一测速滚筒直径是80MM,编码器精度为1000,想知道一分钟多少米。(被测的物体速度有快有慢的)最好是把公式写写出来吧,多谢了。

这测速指令 SPD X2 K100 D0

帮帮忙吧。

网友A:
可否自己先看看手册上指令说明呢

网友B:
连这数都不会算?自从会乘除法然后又遇上圆周率开始,应该会算了。

动一下脑行不行?

网友B:
你再说不会,那我马上给你。

网友C:
  我也不太会,你是算速度还是滚轮走多远距离 ?

网友D:
  测速滚筒直径是80MM,则测试辊圆周长=3.14×80=251.2mm。编码器精度为1000,这指的是什么?如果1000指的是编码器旋转一周发出的脉冲的话,则一个脉冲测速滚旋转长度=251.2÷1000=0.251mm。

  如果你想测1秒多长,你可用PLC的秒脉冲对一节存储器(如MB10)计数,其M10.0=1的宽度时间=1秒,用M10.0作高速计数器的计数闸门,其M10.0=1的后沿读取计数值,再将此计数值乘以0.251,其积即为1秒前进距离(单位m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速滚筒直径是80MM,则测试辊圆周长=3.14×...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太会,你是算速度还是滚轮走多远距离 ?

我是想算物体的速度,就是想知道一分钟走多少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测速滚筒直径是80MM,则测试辊圆周长=3.14...

这样的 挤压机 知道吧。它挤出来的料,然后从我的滚筒上面过,然后我用滚筒来测出它的速度 分钟/米。这样的。

网友D:
  回8楼:如果你想测每分钟的前进长度,就可以用秒脉冲对MB10计数:按下启动按钮,使MB10清零并开始计数,同时使高速计数器开始对编码器输出的脉冲计数。同时将MD2双字存储器清0.计数中要用MB10的计数值与数“60”时时比较,当MB10=60时立即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值,再将MB10清0,使MB10重新从0计数,为下次读取数据做准备。

  读取的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先减去MD2双子存储器的值,将其差值除以1000,再乘以0.25,其运算结果就是每分滚筒前近的米数值,计算完后应将本次的高速计数值存入MD2里,为下1分测速计算做准备。

网友G(2013-11-04):
没有测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