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1PG定位模块

楼主(2013-09-15):
三菱FX2N-1PG定位模块的命令TO    K1    K3 H0A300   K1中的H0A300是依据什么而定的,在确定这个参数时需要考虑什么?

网友A:
没有手册的话只有精灵级人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找到手册了的话也只能看过才知道。

这一切都要看手册啊。

你手头上有手册不?

楼主:
手册是有,但是实际的是怎么理解就没有看懂

网友:
k3是参数,没什么特殊要求默认设置就可以了,每位的意义要对照手册。

Ha300换成2进制   1010001100000000

网友B:
HA300给伺服设定参数,查找BF#3内16位中每一定义参数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