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上电问题

楼主(2013-09-15):
直接给变频器的母线供高压直流电,前级用一个接触器控制线路的通断。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每次上电时都会有一个高达上百安培的电流脉冲。-----------------比较奇怪的是,上电之后迅速断电,母线上的电压会逐渐跌落,等电压跌落到一半电压的时候,再上电,电流脉冲的幅值会更大。

各位工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按道理,变频器上端是禁止装接触器的

网友B:
接触器要先于变频器吸合

为什么母线上供给的高压直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母线上供给的高压直流电?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