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离心泵试车中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3-09-15):
单级离心泵包括泵体,泵盖,带输出轴的电动机,在泵体内装设的泵轴、轴承座、叶轮、机械密封和机封压盖,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位于电动机输出轴与泵轴之间设置的对夹式联轴器,以及安装在轴承座上的以辅助支承泵轴的导轴承;所述对夹式联轴器分别与电动机输出轴和泵轴刚性连接,在电动机输出轴与泵轴之间留有便于机械密封和机封压盖装拆的空间距离。在维修或更换机械密封时,无须拆卸电动机及泵盖。

  单级离心泵试车时,应首先对其进行检查,然后空负荷试车,最后负荷试车,经试车运转正常,才能交付使用。

  (1)试车前的检查

  单级离心泵试车前,必须检查下列各项。

  ①泵的各连接螺栓及地脚螺栓有无松动现象。

  ②轴承的润滑油是否充足,如不充足,加注润滑油的标号应与泵说明书上要求的标号相符。

  ③润滑、冷却系统做到畅通无阻、不滴不漏。

  ④均匀盘车,无摩擦或时紧时松现象,泵内应无杂音。

  ⑤电源接线是否正确。

  待以上各项检查完毕,符合要求,可进行空负荷试车。

  (2)空负荷试车

  泵内无工作介质,启动后空车运行的试车叫空负荷试车。空负荷试车可以暴露安装中存在的部分问题。空负荷试车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①观察电动机转向是否与泵所要求的转向相同。可在电动机启动或停机时观察。若观察不清,难以确定电动机转向,可在电动机运转时,用纸条插入电动机风扇的防护罩,看纸条被风叶打动的方向,即可知道电动机转向。若转向相反,任意对调两根电源火线,即可改变转向。

  ②滚动轴承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0℃。若无合适的温度测量仪器,可用手触摸轴承座外壁,以不烫手为宜。.触摸时间不宜过短,否则手感觉不到真实的温度。

  ③运转平稳无杂音,冷却润滑系统正常。若振动较大,应停车检查联轴器找正是否符合要求。当联轴器找正不符合要求时,除造成振动外,还会使联轴器升温。

  (3)负荷试车

  负荷试车的步骤如下。

  ①盘车。应注意轻重均匀。泵内应无杂音、擦碰。

  ②灌泵。灌泵时应缓慢盘车,以排出叶轮及蜗壳内的气体。灌泵结束,关闭进口阀

  和出口阀。

  ③将进口阀开至最大流量,启动电动机,运转平衡后再缓慢打开出口阀,直至出口阀开至流量最大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切忌泵在启动时出口阀和入V1阀处于开启位置,那样将造成电动机负荷过大,可能会烧毁电动机。也不可关闭入口阀,开启出口阀启动,那样将造成吸人管路真空度过大而导致泵的汽蚀。

  ④用出口阀调节泵的流量,测量泵的性能。观察其流量、压力是否符合要求。

  ⑤停车时应先关闭出口阀,以防止液体倒流,然后再断开电源。

  负荷试车应达到的要求如下。

  ①密封漏损应符合要求,填料密封的滴漏速度应小于每分钟10-20滴,机械密封滴

  漏速度应小于每分钟5滴。

  ②温升正常,运转平稳,用便携式测振仪测量,轴承振动应小于表2—22规定数值。

  表2—22单级离心泵轴承振幅最高允许值/mm

  转速/(r/min)<75015003000

  振幅0.240,120.06

  ③流量、压力能够达到要求,并且较为平稳。

  ④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⑤连续运转4h。

  (4)验收

  ①检修质量符合规定要求,检修记录齐全、准确。

  ②泵在试车及性能试验合格后,按规定办理验收,交付生产使用。

  泵的传动方式是通过加长弹性联轴器与电动机联接的,泵的旋转方向,从驱动端看,为顺时针方向旋转。主要适用于工农业及城市、排水、消防供水等。

网友A:
谢谢楼主 ,总能分享一些好贴!供我们学习!

网友B(2023-12-12):
谢谢楼主的分享,介绍得特别详细细致,学习了,已做好笔记。公司刚入了一台单级离心泵,新手小白还真是有点不太敢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