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道电气简答题

楼主(2013-09-15):
1、油浸变压器有哪些主要部件?
答:变压器的主要部件有:铁芯、绕组、油箱、油枕、呼吸器、防爆管、散热器、绝缘套管、分接开关、气体继电器、温度计、净油等。

2、什么叫全绝缘变压器?什么叫半绝缘变压器?
答:半绝缘就是变压器的靠近中性点部分绕组的主绝缘,其绝缘水平比端部绕组的绝缘水平低,而与此相反,一般变压器首端与尾端绕组绝缘水平一样叫全绝缘。

3、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变压器中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变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的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变压器则能把高电压变为用户所需要的各级使用电压,满足用户需要。

4、套管裂纹有什么危害性?
答:套管出现裂纹会使绝缘强度降低,能造成绝缘的进一步损坏,直至全部击穿。裂缝中的水结冰时也可能将套管胀裂。可见套管裂纹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是很有威胁的。

5、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
答: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时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流,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6、阻波器有什么作用?
答:阻波器是载波通信及高频保护不可缺少的高频通信元件,它阻止高频电流向其他分支泄漏,起减少高频能量损耗的作用。

7、电流互感器有什么作用?
答: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按一定比例变为小电流,提供各种仪表使用和继电保护用的电流,并将二次系统与高电压隔离。它不仅保证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也使仪表和继电器的制造简单化、标准化,提高了经济效益。

8、电流互感器有哪几种接线方式?
答: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两相V形接线和两相电流差接线;有使用三个电流互感器的三相Y形接线、三相Δ形接线和零序接线。

9、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几种?
答: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①同步发电机;②调相机;③并联补偿电容器;④串联补偿电容器;⑤静止补偿器。

10 、为什么要在电力电容器与其断路器之间装设一组ZnO避雷器?
答:装设ZnO避雷器可以防止电力电容器在拉、合操作时可能出现的操作过电压,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11、电能表和功率表指示的数值有哪些不同?
答:功率表指示的是瞬时的发、供、用电设备所发出、传送和消耗的电功数;而电能表的数值是累计某一段时间内所发出、传送和消耗的电能数。

12、对并联电池组的电池有什么要求?
答:并联电池中各电池的电动势要相等,否则电动势大的电池会对电动势小的电池放电,在电池组内部形成环流。另外,各个电池的内阻也应相同,否则内阻小的电池的放电电流会过大。新旧程度不同的电池不宜并联使用。

13、中央信号装置有什么作用?
答:中央信号是监视变电站电气设备运行的一种信号装置,根据电气设备的故障特点发出音响和灯光信号,告知运行人员迅速查找,作出正确判断和处理,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14、为什么电缆线路停电后用验电笔验电时,短时间内还有电?
答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停电后线路还存有剩余电荷,对地仍然有电位差。若停电立即验电,验电笔会显示出线路有电。因此必须经过充分放电,验电无电后,方可装设接地线。

15、什么是内部过电压?
答:内部过电压是由于操作、事故或其他原因引起系统的状态发生突然变化将出现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对系统有危险的过电压。这些过电压是系统内电磁能的振荡和积聚志引起的,所以叫内部过电压。

16、220kV阀型避雷器上部均压环起什么作用?
答:加装均压环后,使避雷器电压分布均匀。

17、何谓保护接零?有什么优点?
答:保护接零就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导线与系统进行直接相连的方式。采取保护接零方式,保证人身安全,防止发生触电事故。

18、中性点与零点、零线有何区别?
答:凡三相绕组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连接点,称电源中性点。当电源的中性点与接地装置有良好的连接时,该中性点便称为零点;而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

19、直流系统在变电站中起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站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它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20、为使蓄电池在正常浮充电时保持满充电状态,每个蓄电池的端电压应保持为多少?
答:为了使蓄电池保持在满充电状态,必须使接向直流母线的每个蓄电池在浮充时保持有2.15V的电压。

21、为什么要装设直流绝缘监视装置?
答:变电站的直流系统中一极接地长期工作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同一极的另一地点再发生接地时,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和控制电路的误动作。另外在有一极接地时,假如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

22、说明什么叫浮充电?
答:浮充电就是装设在两台充电机组,一台是主充电机组,另一台是浮充电机组。浮充电是为了补偿电池的自放电损耗,使蓄电池组经常处于完全充电状态。

23、为什么室外母线接头易发热?
答:室外母线要经常受到风、雨、雪、日晒、冰冻等侵蚀。这些都可促使母线接头加速氧化、腐蚀,使得接头的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升高。

24、系统发生振荡时有哪些现象?
答:系统发生振荡时的现象有:
(1)变电站内的电流、电压表和功率表的指针呈周期性摆动,如有联络线,表计的摆动最明显。
(2)距系统振荡中心越近,电压摆动越大,白炽灯忽明忽暗,非常明显。

25、掉牌未复归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答:掉牌未复归灯光信号,是为使值班人员在记录保护动作情况的过程中,不致于发生遗漏造成误判断,应注意及时复归信号掉牌,以免出现重复动作,使前后两次不能区分。

26、低压交直流回路能否共用一条电缆,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
(1)共用一条电缆能降低直流系统的绝缘水平。

(2)如果直流绝缘破坏,则直流混线会造成短路或继电保护误动等。

27、测二次回路的绝缘应使用多大的兆欧表?绝缘标准是多少兆欧?
答:测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值最好是使用1000V兆欧表,如果没有1000V的也可用500V的兆欧表。
其绝缘标准:运行中的不低于1兆欧,新投入的,室内不低于20兆欧,室外不低于10兆欧。

28、油开关的辅助触点有哪些用途?
答:油断路器本身所带常开、常闭触点变换开合位置,来接通断路器机构合闸及跳闸回路和音响信号回路,达到断路器断开或闭合电路的目的,并能正确发出音响信号,起动自动装置和保护的闭锁回路等。当断路器的辅助触点用在合闸及跳闸回路时,均应带有延时。

29 、SF6气体有哪些化学性质?
答:SF6气体不溶于水和变压器油,在炽热的温度下,它与氧气、氩气、铝及其他许多物质不发生作用。但在电弧和电晕的作用下,SF6气体会分解,产生低氟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会引起绝缘材料的损坏,且这些低氟化合物是剧毒气体。SF6的分解反应与水分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有去潮措施。

30、 过流保护的动作原理是什么?
答:电网中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电流会突然增大,电压突然下降,过流保护就是按线路选择性的要求,整定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的。当线路中故障电流达到电流继电器的动作值时,电流继电器动作按保护装置选择性的要求,有选择性的切断故障线路。
31、变压器的油枕起什么作用?
答:当变压器油的体积随着油温的变化而膨胀或缩小时,油枕起储油和补油作用,能保证油箱内充满油,同时由于装了油枕,使变压器与空气的接触面减小,减缓了油的劣化速度。油枕的侧面还装有油位计,可以监视油位的变化。

32、 变压器的铁芯为什么要接地?
答:运行中变压器的铁芯及其他附件都处于绕组周围的电场内,如不接地,铁芯及其他附件必然感应一定的电压,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当感应电压超过对地放电电压时,就会产生放电现象。为了避免变压器的内部放电,所以要将铁芯接地。

33、 变压器的净油器是根据什么原理工作的?
答:运行中的变压器因上层油温与下层油温的温差,使油在净油器内循环。油中的有害物质如:水分、游离碳、氧化物等随油的循环被净油器内的硅胶吸收,使油净化而保持良好的电气及化学性能,起到对变压器油再生的作用。

34、 有导向与无导向的变压器强油风冷装置的冷却效果如何?
答:装有无导向强油风冷装置的变压器的大部分油流通过箱壁和绕组之间的空隙流回,少部分油流进入绕组和铁芯内部,其冷却效果不高。
而流入有导向强油风冷变压器油箱的冷却油流通过油流导向隔板,有效地流过铁芯和绕组内部,提高了冷却效果,降低了绕组的温升。

35 、温度计有什么作用?有几种测量方法?
答:温度计是用来测量油箱里面上层油温的,起到监视电力变压器是否正常运行的作用。温度计按变压器容量大小可分为水银温度计、信号温度计、电阻温度计三种测温方法。

36、 高压断路器的分合闸缓冲器起什么作用?
答:分闸缓冲器的作用是防止因弹簧释放能量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损坏断路器的零部件。
合闸缓冲器的作用是防止合闸时的冲击力使合闸过深而损坏套管。

37、 什么叫断路器自由脱扣?
答:断路器在合闸过程中的任何时刻,若保护动作接通跳闸回路,断路器能可靠地断开,这就叫自由脱扣。带有自由脱扣的断路器,可以保证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能迅速断开,避免扩大事故范围。

38、SF6气体有哪些良好的灭弧性能?
答:SF6气体有以下几点良好的性能:
(1)弧柱导电率高,燃弧电压很低,弧柱能量较小。
(2)当交流电流过零时,SF6气体的介质绝缘强度恢复快,约比空气快100倍,即它的灭弧能力比空气的高100倍。
(3)SF6气体的绝缘强度较高。

39、真空断路器有哪些特点?
答:真空断路器具有触头开距小,燃弧时间短,触头在开断故障电流时烧伤轻微等特点,因此真空断路器所需的操作能量小,动作快。它同时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维护工作量小,能防火、防爆,操作噪声小的优点。

40、同步调相机的同步是什么意思?
答:当调相机运行时,定子的旋转磁场和转子以相同的方向、相同的速度旋转,这就叫做同步。

41、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丝熔断后,为什么不允许用普通熔丝代替?
答:以10kV电压互感器为例,一次侧熔断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是0.5A。采用石英砂填充的熔断器具有较好的灭弧性能和较大的断流容量,同时具有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而普通熔丝则不能满足断流容量要求。

42、为什么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接地?
答: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地属于保护接地。因为一、二次侧绝缘如果损坏,一次侧高压串到二次侧,就会威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所以二次侧必须接地。

43、FKL-10-2×750-6是什么电气设备的铭牌?
答:FKL-10-2×750-6是额定电抗为6%,额定电压为10kV,两个支路的额定电流是750A的铝电缆分裂电抗器的铭牌。

44、并联电抗器和串联电抗器各有什么作用?
答:线路并联电抗器可以补偿线路的容性充电电流,限制系统电压升高和操作过电压的产生,保证线路的可靠运行。
  母线串联电抗器可以限制短路电流,维持母线有较高的残压。而电容器组串联电抗器可以限制高次谐波,降低电抗。

45、单母线分段的接线方式有什么特点?
答:单母线分段接线可以减少母线故障的影响范围,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当一段母线有故障时,分段断路器在继电保护的配合下自动跳闸,切除故障段,使非故障母线保持正常供电。对于重要用户,可以从不同的分段上取得电源,保证不中断供电。

46 、双母线接线存在哪些缺点?
答:双母线接线存在以下缺点:
(1)接线及操作都比较复杂,倒闸操作时容易发生误操作。
(2)母线隔离开关较多,配电装置的结构也较复杂,所以经济性较差。

47、故障录波器有什么作用?
答:故障录波器用于电力系统,可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自动地、准确地记录故障前、后过程的各种电气量的变化情况,通过这些电气量的分析、比较,对分析处理事故、判断保护是否正确动作、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水平均有着重要作用。

48、为什么硬母线要装设伸缩接头?
答: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特性,母线在运行中会因发热而使长度发生变化。
为避免因热胀冷缩的变化使母线和支持绝缘子受到过大的应力并损坏,所以应在硬母线上装设伸缩接头。
49、什么叫消弧线圈的补偿度,什么叫残流?
答: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之差和电网的电容电流之比叫补偿度。
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补偿电容电流之后,流经接地点的剩余电流,叫残流。

50、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正常运行时,消弧线圈是否带有电压?
答:系统正常运行时,由于线路的三相对地电容不平衡,网络中性点与地之间存在一定电压,其电压值的大小直接与电容的不平衡度有关。在正常情况下,中性点所产生的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相电压的1.5%。

51、蓄电池为什么会自放电?
答:蓄电池自放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极板含有杂质,形成局部的小电池,而小电池的两极又形成短路回路,引起蓄电池自放电。另外,由于蓄电池电解液上下的密度不同,致使极板上下的电动势不均等,这也会引起蓄电池的自放电。

52、为什么要定期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
答:定期充放电也叫核对性放电,就是对浮充电运行的蓄电池,经过一定时间要使其极板的物质进行一次较大的充放电反应,以检查蓄电池容量,并可以发现老化电池,及时维护处理,以保证电池的正常运行,定期充放电一般是一年不少于一次。

53、红绿灯和直流电源监视灯为什么要串联一电阻?
答:红绿灯串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灯座处发生短路时造成开关误跳、合闸。直流电源监视灯串联一个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灯丝或灯座处短接造成直流电源短路以及防止电源电压高烧坏直流电源的监视灯。

54、设备的负荷率是怎样计算的?
答:设备的负荷率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负荷率=(日负荷曲线的平均值/日负荷曲线的最大值)×100%。

55、为什么110kV及以上变压器在停电及送电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
答:我国的110kV电网一般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在运行中,为了满足继电保护装置灵敏度配合的要求,有些变压器的中性点不接地运行。
但因为断路器的非同期操作引起的过电压会危及这些变压器的绝缘,所以要求在切、合110kV及以上空载变压器时,将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

56、什么是电压速断保护?
答: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母线电压急剧下降,在电压下降到电压保护整定值时,低电压继电器动作,跳开断路器,瞬时切除故障。这就是电压速断保护。

57、什么叫距离保护?
答:距离保护是指利用阻抗元件来反应短路故障的保护装置,阻抗元件的阻抗值是接入该元件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U/I=Z,也就是短路点至保护安装处的阻抗值。因线路的阻抗值与距离成正比,所以叫距离保护或阻抗保护。

58、什么叫同期回路?
答:通常变电站只装设一套或两套公用的同期装置,因此需要装设同期小母线。用电压互感器从断路器两侧取交流电压、再经每台断路器同期把手接到同期小母线上,由同期小母线再引到同期装置中,该二次回路及同期装置的接线称同期回路。

59、什么叫高频保护?它有什么优点?
答:高频保护包括相差高频保护和功率方向闭锁高频保护。相差高频保护是测量和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电流量的相位,是采用输电线路载波通信方式传递两侧电流相位的。
功率方向闭锁高频保护,是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功率的方向,规定功率方向由母线指向某线路为正,指向母线为负,线路内部故障,两侧功率方向都由母线指向线路,保护动作跳闸,信号传递方式相同。
最大优点:是无时限的从被保护线路两侧切除各种故障;不需要和相邻线路保护配合;相差高频保护不受系统振荡影响。

60、SF6气体有哪些主要的物理性质?
答:SF6气体是无色、无味、无毒、不易燃的惰性气体,具有优良的绝缘性能,且不会老化变质,比重约为空气的5.1倍,在标准大气压下,-62oC时液化。
61、对变压器及厂用变压器装设气体继电器有什么规定?
答:带有油枕的800kVA及以上变压器、火电厂400kVA和水电厂180kVA及以上厂用变压器应装设气体继电器

62、为什么将A级绝缘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650C?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热、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际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多采用A级绝缘,规定了绕组的温升为650C。

63、电阻限流有载调压分接开关有哪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各有什么用途?
答:电阻限流有载调压分接开关的组成及作用如下:
(1)切换开关:用于切换负荷电流。
(2)选择开关:用于切换前预选分接头。
(3)范围开关:用于换向或粗调分接头。
(4)操动机构:是分接开关的动力部分,有联锁、限位、计数等作用。
(5)快速机构:按规定的程序快速切换。

64、变压器油箱的一侧安装的热虹吸过滤器有什么作用?
答:变压器油在运行中会逐渐脏污和被氧化,为延长油的使用期限,使变压器在较好的条件下运行,需要保持油质的良好。
  热虹吸过滤器可以使变压器油在运行中经常保持质量良好而不发生剧烈的老化。这样,油可多年不需专门进行再生处理。

65、什么叫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有什么要求?
答: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系指三相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电流差而言的。
三相三线式变压器中,各相负荷的不平衡度不许超过20%,在三相四线式变压器中,不平衡电流引起的中性线电流不许超过低压绕组额定电流的25%。如不符合上述规定,应进行调整负荷。

66、变压器新装或大修后为什么要测定变压器大盖和油枕连接管的坡度?标准是什么?
答:变压器的气体继电器侧有两个坡度。一个是沿气体继电器方向变压器大盖坡度,应为1%~1.5%。变压器大盖坡度要求在安装变压器时从底部垫好。另一个则是变压器油箱到油枕连接管的坡度,应为2%~4%(这个坡度是由厂家制造好的)。这两个坡度一是为了防止在变压器内贮存空气,二是为了在故障时便于使气体迅速可靠地冲入气体继电器,保证气体继电器正确动作。

67、Lb3C2067 变压器正常运行时绕组的哪部分最热?
答:绕组和铁芯的温度都是上部高下部低。一般结构的油浸式变压器绕组,经验证明,温度最热高度方向的70%~75%处,横向自绕组内径算起的三分之一处,每台变压器绕组的最热点应由试验决定。

68、调相机在电力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答:调相机的作用是向系统输送无功功率,改善功率因数,降低网络中的损耗,对调整网络电压和提高电能质量有较好的作用。

69 、对电气主接线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对电气主接线的要求有:
(1)具有供电的可靠性。
(2)具有运行上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3)简单、操作方便。
(4)具有建设及运行的经济性。
(5)应考虑将来扩建的可能性。

70、提高电力系统静态稳定的措施是什么?
答:提高电力系统静态、稳定的措施是:
(1)减少系统各元件的感抗。
(2)采用自动调节励磁装置。
(3)采用按频率减负荷装置。
(4)增大电力系统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备用容量。

71、对变电站的各种电能表应配备什么等级电流互感器?
答:对有功电能表,应配备准确等级为1.0或2.0级的电流互感器;无功电能表应配备2.0级或3.0级的电流互感器;对变压器、站用变压器和线路的电能表及所用于计算电费的其他电能表应配备准确等级为0.5级或1.0级的电流互感器。

72、什么叫复式整流?常用的复式整流有几种?
答:复式整流是由接于电压系统的稳压电源(电压源)和接于电流系统的整流电源(电流源)用串联和并联的方法合理配合组成,能在一次系统各种运行方式时及故障时保证提供可靠、合理的控制电源。
常用的复式整流有单相和三相两种。单相复式整流又分为并联接线和串联接线两种。

73 、发生分频谐振过电压有何危险?
答:分频谐振对系统来说危害性相当大,在分频谐振电压和工频电压的作用下,PT铁芯磁密迅速饱和,激磁电流迅速增大,将使PT绕组严重过热而损坏(同一系统中所有PT均受到威胁),甚至引起母线故障造成大面积停电。

74、变压器油位的变化的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变压器的油位在正常情况下随着油温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油温的变化直接影响变压器油的体积,使油标内的油面上升或下降。影响油温变化的因素有负荷的变化、环境温度的变化、内部故障及冷却装置的运行状况等。

75、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的故障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答: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1)辅助触头中的过渡电阻在切换过程中被击穿烧断。
(2)分接开关密封不严,进水造成相间短路。
(3)由于触头滚轮卡住,使分接开关停在过渡位置,造成匝间短路而烧坏。
(4)分接开关油箱缺油。
(5)调压过程中遇到穿越故障电流。

76、变压器的有载调压装置动作失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有载调压装置动作失灵的主要原因有:
(1)操作电源电压消失或过低。
(2)电机绕组断线烧毁,起动电机失压。
(3)联锁触点接触不良。
(4)转动机构脱扣及肖子脱落。

77、更换变压器呼吸器内的吸潮剂时应注意什么?
答:更换呼吸器内的吸潮剂应注意:
(1)应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
(2)取下呼吸器时应将连管堵住,防止回吸空气。
(3)换上干燥的吸潮剂后,应使油封内的油没过呼气嘴将呼吸器密封。

78、运行中的变压器,能否根据其发生的声音来判断运行情况?
答:变压器可以根据运行的声音来判断运行情况。用木棒的一端放在变压器的油箱上,另一端放在耳边仔细听声音,如果是连续的嗡嗡声比平常加重,就要检查电压和油温,若无异状,则多是铁芯松动。当听到吱吱声时,要检查套管表面是否有闪络的现象。当听到噼啪声时,则是内部绝缘击穿现象。

79、对继电保护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根据继电保护装置在电力系统中所担负的任务,继电保护装置必须满足以下四个基本要求: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和可靠性。

80、为什么要求继电保护装置快速动作?
答:因为保护装置的快速动作能够迅速切除故障、防止事故的扩展,防止设备受到更严重的损坏,还可以减少无故障用户在低电压下工作的时间和停电时间,加速恢复正常运行的过程。

81、什么叫重合闸后加速?
答:当被保护线路发生故障时,保护装置有选择地将故障线路切除,与此同时重合闸动作,重合一次,若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保护装置立即以不带时限、无选择地动作再次断开断路器。这种保护装置叫做重合闸后加速,一般多加一块中间继电器即可实现。

82、什么是自动重合闸?
答:当断路器跳闸后,能够不用人工操作而很快使断路器自动重新合闸的装置叫自动重合闸。

83、接地距离保护有什么特点?
答:接地距离保护有以下特点:
(1)可以保护各种接地故障,而只需用一个距离继电器,接线简单。
(2)可允许很大的接地过渡电阻。
(3)保护动作速度快,动作特性好。
(4)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小。

84、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硫化有什么特征?
答: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硫化的特征有:
(1)充电时冒气泡过早或一开始充电即冒气泡。
(2)充电时电压过高,放电时电压降低于正常值。
(3)正极板呈现褐色带有白点。

85、哪些原因会使变压器缺油?
答:使变压器缺油的原因是:
(1)变压器长期渗油或大量漏油。
(2)修试变压器时,放油后没有及时补油。
(3)油枕的容量小,不能满足运行的要求。
(4)气温过低、油枕的储油量不足。

86、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短路有什么特征?
答:极板短路特征有三点:
(1)充电或放电时电压比较低(有时为零)。
(2)充电过程中电解液比重不能升高。
(3)充电时冒气泡少且气泡发生的晚。

87、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弯曲有什么特征?
答:极板弯曲特征有三点:
(1)极板弯曲。
(2)极板龟裂。
(3)阴极板铅绵肿起并成苔状瘤子。

88、一般断路器操作把手上的“5-8”,“6-7”,“2-4”各是什么触点?它们在操作把手的什么位置时接通?什么位置时断开?
答:“5-8”是合闸触点,在“合闸”位置接通,“合闸后”位置断开;“6-7”是跳闸触点,在“跳闸”位置接通,“跳闸后”位置断开;“2-4”是重合闸放电触点,在“预备跳闸”及“跳闸后”位置接通,“预备合闸”位置断开。

89、继电保护装置有什么作用?
答:继电保护装置能反应电气设备的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并自动迅速地、有选择性地动作于断路器将故障设备从系统中切除,保证无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将事故限制在最小范围,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最大限度地保证向用户安全、连续供电。

90、什么是过流保护延时特性?
答:流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与动作时间之间的关系曲线称为保护装置的延时特性。延时特性又分为定时限延时特性和反时限延时特性。定时限延时的动作时间是固定的,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反时限延时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有关,短路电流大,动作时间短,短路电流小,动作时间长。短路电流与动作时限成一定曲线关系。
91、 《电力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电力法》的基本原则是:
(1)电力事业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超前发展的原则。
(2)国家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开发电源,兴办电力生产企业,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3)电力设施和电能受国家保护的原则。
(4)电力建设和电力生产要依法保护环境防治公害的原则。
(5)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的原则。
(6)电力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监督的原则。
(7)国家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电力事业的原则。
(8)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技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电力事业的原则。

92、电网运行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电网运行的基本原则是:
(1)电网运行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电网调度。
93、Lc3C1093 电力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电力法共十章七十条,主要内容:总则部分确定了立法宗旨、适用范围、发展电力事业的基本原则以及电力管理体制。分则部分包括电力建设、电力生产与电网管理、电力供应与使用、电价与电费、农村电力建设和农村用电、电力设施保护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全面地对电力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规范
附则规定了《电力法》的施行时间,即1996年4月1日。

94、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根据《电力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电力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包括以下具体制度:
(1)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生产值班制度。
(3)操作票制度。
(4)工作许可制度。
(5)操作监护制度。
(6)工作间断、转移、终结制度。
(7)安全生产教育制度。
(8)电力设施定期检修和维护制度。

95、反事故演习应着重考虑哪些内容?
答:反事故演习应着重考虑的内容是:
(1)本企业和其他企业发生事故的教训和异常现象。
(2)设备上存在的主要缺陷及薄弱环节。
(3)新设备投入前后可能发生的事故,以及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季节性事故。
(4)特殊运行方式及操作技术上的薄弱环节。
(5)设备系统的重大复杂操作。

96、班组培训员具体负责哪些培训工作?
答:班组培训员具体负责的培训工作有:
(1)编制班组培训计划,在班长领导下认真执行并努力完成分场(车间)、工区(县局)布置的各项培训任务。
(2)组织班组成员学习所管辖设备的技术规范,熟悉设备情况及规程制度等。
(3)依靠班组人员,结合班组特点开展班组培训活动。
(4)协助班长做好日常的班组培训工作,如现场考问、安全知识问答、技术讲解、技术问答、事故预想等。
(5)协助班长安排好新人员的岗位培训,督促、检查师徒合同的落实,做好新人员的考问抽查工作。
(6)及时做好各项培训的登记管理并按期总结,向分场(车间)、工区(县局)培训工程师(员)汇报执行情况。

97、新录用生产人员的培训的基本内容是?
答:按有关规定录用的新生产人员入厂(局)后,必须进行入厂(局)教育,内容为:
(1)政治思想和优良传统、厂(局)史、厂(局)纪教育。
(2)电业职业道德教育。
(3)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貌教育。
(4)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

98、新值班人员上岗前的培训步骤是什么?
答:新值班人员在上岗独立值班工作前,必须经现场基本制度学习、跟班学习和试行值班学习三个培训阶段,每个阶段需制定培训计划,并按计划进行培训。

99、反事故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答:反事故演习的目的是:
(1)定期检查运行人员处理事故的能力。
(2)使生产人员掌握迅速处理事故和异常现象的正确方法。
(3)贯彻反事故措施,帮助生产人员进一步掌握现场规程,熟悉设备运行特性。

100、运行人员技术学习内容有哪些?
答:运行人员技术学习内容有:
(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运行操作规程、事故处理规程、技术等级标准、岗位规范和有关规程制度。
(2)本厂(局)发生过的事故、障碍、历年累积的设备异常情况资料汇编和反事故技术措施等。
(3)反事故演习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及反事故措施、对策。
(4)现有设备和新设备的构造、原理、参数、性能、系统布置和运行操作方法。
(5)安全经济运行方式和先进工作方法。
(6)设备检修或异动后运行方式及新技术的运用。
(7)季节变化对运行设备的影响及预防措施。
(8)运行专业理论或操作技能示范等。
(9)调度规程有关部分。

101、巡视设备时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巡视设备时应遵守的规定有:
(1)不得进行其他工作,不得移开或越过遮栏。
(2)雷雨天需要巡视户外设备时,应穿绝缘靴,不得接近避雷针和避雷器。
(3)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m以内,室外不得靠近故障点8m以内,进入上述范围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外壳或构架时应戴绝缘手套。
(4)巡视高压室后必须随手将门锁好。
(5)特殊天气增加特巡。

102、变压器气体继电器的巡视项目有哪些?
答:变压器气体继电器的巡视项目有:
(1)气体继电器连接管上的阀门应在打开位置。

(2)变压器的呼吸器应在正常工作状态。
(3)瓦斯保护连接片投入正确。
(4)检查油枕的油位在合适位置,继电器应充满油。
(5)气体继电器防水罩应牢固。

103、电压互感器正常巡视项目有哪些?
答:电压互感器正常巡视的项目有:
(1)瓷件有无裂纹损坏或异音放电现象。
(2)油标、油位是否正常,是否漏油。
(3)接线端子是否松动。
(4)接头有无过热变色。
(5)吸潮剂是否变色。
(6)电压指示无异常。

104、避雷器有哪些巡视检查项目?
答:避雷器巡视检查项目有:
(1)检查瓷质部分是否有破损、裂纹及放电现象。
(2)检查放电记录器是否动作。
(3)检查引线接头是否牢固。
(4)检查避雷器内部是否有异常音响。

105、母线的巡视检查项目有哪些?
答:母线巡视检查项目有:
(1)各接触部分是否接触良好,试温蜡片是否熔化。
(2)检查软母线是否有断股、散股现象。
(3)每次接地故障后,检查支持绝缘子是否有放电痕迹。
(4)大雪天应检查母线的积雪及融化情况。
(5)雷雨后应检查绝缘子是否有破损、裂纹及放电痕迹。
(6)大风前应清除杂物。

106、电力电缆有哪些巡视检查项目?
答:电力电缆巡视检查项目有:
(1)检查电缆及终端盒有无渗漏油,绝缘胶是否软化溢出。
(2)绝缘子是否清洁完整,是否有裂纹及闪络痕迹,引线接头是否完好不发热。
(3)外露电缆的外皮是否完整,支撑是否牢固。
(4)外皮接地是否良好。

107、主控制室、继电保护室内及10(6)kV配电室内设备正常巡视有哪些项目?
答:室内设备正常巡视项目有:
(1)无异音和焦味。
(2)所有仪表、信号、指示灯窗均应与运行状况相一致,指示正确。
(3)保护连接片位置正确(应与实际相符合)。
(4)系统三相电压平衡(近似),并在规定的范围。
(5)电源联络线、变压器主开关的三相电流表近似平衡。

108、变压器缺油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变压器油面过低会使轻瓦斯动作;严重缺油时,铁芯和绕组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潮,并可能造成绝缘击穿。

109、强迫油循环变压器停了油泵为什么不准继续运行?
答:原因是这种变压器外壳是平的,其冷却面积很小,甚至不能将变压器空载损耗所产生的热量散出去。因此,强迫油循环变压器完全停了冷却系统的运行是危险的。

110、取运行中变压器的瓦斯气体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取瓦斯气体必须由两人进行,其中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2)攀登变压器取气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防止高摔。
(3)防止误碰探针。

111、 什么原因会使变压器发出异常音响?
答:以下原因会使变压器发出异常音响:
(1)过负荷。
(2)内部接触不良,放电打火。
(3)个别零件松动。
(4)系统中有接地或短路。
(5)大电动机起动使负荷变化较大。

112、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二次为什么不允许短路?
答:电压互感器在正常运行中,二次负载阻抗很大,电压互感器是恒压源,内阻抗很小,容量很小,一次绕组导线很细,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时,一次电流很大,若二次熔丝选择不当,保险丝不能熔断时,电压互感器极易被烧坏。

113 、电容器发生哪些情况时应立即退出运行?
答: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将电容器退出运行:
(1)套管闪络或严重放电。
(2)接头过热或熔化。
(3)外壳膨胀变形。
(4)内部有放电声及放电设备有异响。

114、消弧线圈切换分接头的操作有什么规定?
答:操作规定有:
(1)应按当值调度员下达的分接头位置切换消弧线圈分接头。
(2)切换分接头前,应确知系统中没有接地故障,再用隔离开关断开消弧线圈,装设好接地线后,才可切换分接头、并测量直流电阻。测量直流电阻合格后才能将消弧线圈投入运行。

115、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有哪些现象?
答: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的现象有:
(1)警铃响,同时发出接地灯窗,接地信号继电器掉牌。
(2)如故障点系高电阻接地,则接地相电压降低,其他两相对地电压高于相电压;如系金属性接地,则接地相电压降到零,其他两相对地电压升为线电压。
(3)三相电压表的指针不停摆动,这时是间歇性接地。

116、隔离开关在运行中可能出现哪些异常?
(1)接触部分过热。
(2)绝缘子破损、断裂、导线线夹裂纹。
(3)支柱式绝缘子胶合部音质量不良和自然老化造成绝缘子掉盖。
(4)因严重污秽或过电压,产生闪络、放电、击穿接地。

117、油断路器误跳闸有哪些原因?
答:油断路器误跳闸的原因有:
(1)保护误动作。
(2)断路器机构的不正确动作。
(3)二次回路绝缘问题。
(4)有寄生跳闸回路。

118 、指示断路器位置的红、绿灯不亮,对运行有什么影响?
答:指示断路器位置的红、绿灯不亮会对运行造成以下危害。
(1)不能正确反映断路器的跳、合闸位置,故障时易造成误判断。
(2)如果是跳闸回路故障,当发生事故时,断路器不能及时跳闸,会扩大事故。
(3)如果是合闸回路故障,会使断路器事故跳闸后不能自动重合或自投失败。
(4)跳、合闸回路故障均不能进行正常操作。

119、更换断路器的红灯泡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更换断路器的红灯泡时应注意:
(1)更换灯泡的现场必须有两人。
(2)应换用与原灯泡同样电压、功率、灯口的灯泡。
(3)如需要取下灯口时,应使用绝缘工具,防止将直流短路或接地。

120 、母差保护的保护范围包括哪些设备?
答:母差保护的保护范围为母线各段所有出线断路器的母差保护用电流互感器之间的一次电气部分,即全部母线和连接在母线上的所有电气设备。
121、零序电流保护有什么特点?
答:零序电流保护的最大特点是:只反应单相接地故障。因为系统中的其他非接地短路故障不会产生零序电流,所以零序电流保护不受任何故障干扰。

122、 CSL-216型微机线路保护具有哪些功能?
答:具有三段式过电流保护及三相一次重合闸,此外还兼有测量、遥信、遥控及接地选线功能。

123、巡视配电装置进出高压室有什么要求?
答:巡视配电装置进出高压室,必须随手将门锁好。

124、雷雨天气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有什么要求?
答: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
(1)应穿绝缘靴。
(2)不得靠近避雷器和避雷针。

125、蓄电池日常维护工作有哪些项目?
答:蓄电池日常维护工作有:
(1)清扫灰尘,保持室内清洁。
(2)及时检修不合格的老化电池。
(3)消除漏出的电解液。
(4)定期给连接端子涂凡士林。
(5)定期进行蓄电池的充放电。
(6)充注电解液,注意比重、液面、液温。
(7)记下蓄电池的运行状况。

126、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或负极接地对运行有哪些危害?
答: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电磁操动机构的跳闸线圈通常都接于负极电源,倘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过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系统负极接地时,如果回路中再有一点发生接地,就可能使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造成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或烧毁继电器,或使熔断器熔断等。

127、轻瓦斯动作原因是什么?
答:轻瓦斯动作的原因是:
(1)因滤油,加油或冷却系统不严密以致空气进入变压器。
(2)因温度下降或漏油致使油面低于气体继电器轻瓦斯浮简以下。
(3)变压器故障产生少量气体。
(4)发生穿越性短路。
(5)气体继电器或二次回路故障。

128、交流回路熔丝、直流回路控制及信号回路的熔丝怎样选择?
答:熔丝的选择应该:
(1)交流回路熔丝按保护设备额定电流的1.2倍选用。
(2)直流控制、信号回路熔丝一般选用5~10A。

129、 变压器出现假油位,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
答:变压器出现假油位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1)油标管堵塞。
(2)呼吸器堵塞。
(3)安全气道通气孔堵塞。
(4)薄膜保护式油枕在加油时未将空气排尽。

130 、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答: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的原因有:
(1)线路短路故障。
(2)长期过负荷运行,绝缘严重老化。
(3)绕组绝缘受潮。
(4)绕组接头或分接开关接头接触不良。
(5)雷电波侵入,使绕组过电压。

131、电容器有哪些巡视检查项目?
答:电容器巡视检查项目有:
(1)检查电容器是否有膨胀、喷油、渗漏油现象。
(2)检查瓷质部分是否清洁,有无放电痕迹。
(3)检查接地线是否牢固。
(4)检查放电变压器串联电抗是否完好。
(5)检查电容器室内温度、冬季最低允许温度和夏季最高允许温度均应符合制造厂家的规定。
(6)电容器外熔丝有无断落。

132、电抗器的正常巡视项目有哪些?
答:电抗器正常巡视项目有:
(1)接头应接触良好无发热现象。
(2)支持绝缘子应清洁无杂物。
(3)周围应整洁无杂物。
(4)垂直布置的电抗器不应倾斜。
(5)门窗应严密。

133、隔离开关有哪些正常巡视检查项目?
答:隔离开关正常巡视检查项目有:
(1)瓷质部分应完好无破损。
(2)各接头应无松动、发热。
(3)刀口应完全合入并接触良好,试温蜡片应无熔化。
(4)传动机构应完好,销子应无脱落。
(5)联锁装置应完好。
(6)液压机构的隔离开关的液压装置应无漏油,机构外壳应接地良好。

134、正常巡视耦合电容器注意什么?
答:耦合电容器正常巡视应注意:
(1)电容器瓷质部分有无破损或放电痕迹。
(2)上下引线是否牢固,接地线是否良好,接地开关是否位置正确。
(3)引线及各部有无放电响声。
(4)有无漏、渗油现象。
(5)二次电压抽取装置的放电氖灯无放电(不应发亮)。
(6)结合滤波器完整严密不漏雨。

135 、单母线接线的10kV系统发生单相接地后,经逐条线路试停电查找,接地现象仍不消失是什么原因?
答:有以下两点原因:
(1)两条线路同时接地。
(2)站内母线设备接地。

136、定时限过流保护的整定原则是什么?
答: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原则是:动作电流必须大于负荷电流,在最大负荷电流时保护装置不动作,当下一级线路发生外部短路时,如果本级电流继电器已动作,则在下级保护切除故障电流之后,本级保护应能可靠地返回。

137、10kV配电线路为什么只装过流不装速断保护?
答:10kV配电线供电距离较短,线路首端和末端短路电流值相差不大,速断保护按躲过线路末端短路电流整定,保护范围太小;另外过流保护动作时间较短,当具备这两种情况时就不必装电流速断保护。

138 、出口中间继电器触点为什么要串联电流线圈?
答:触点串联电流线圈的目的,是防止保护动作后触点抖动、振动或极短时间的闭合不能开关跳闸。因此保护出口中间通常采用触点带串联电流线圈的自保持接线方式。在故障情况下触点闭合,串联的电流线圈带电产生自保持,保证开关可靠的跳闸。

139、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是根据什么原理装设的?
答: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是按循环电流原理装设的。在变压器两侧安装具有相同型号的两台电流互感器,其二次采用环流法接线。在正常与外部故障时,差动继电器中没有电流流过,而在变压器内部发生相间短路时,差动继电器中就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

140、变压器的零序保护在什么情况下投入运行?
答:变压器的零序保护应装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侧,用来保护该侧绕组的内部及引出线上接地短路,也可作为相应母线和线路接地短路时的后备保护,因此当该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刀闸合入后,零序保护即可投入运行。

141、什么线路装设横联差动方向保护?横联差动方向保护反应的是什么故障?
答:在阻抗相同的两条平行线路上可装设横联差动方向保护。横联差动方向保护反应的是平行线路的内部故障,而不反应平行线路的外部故障。

142、同期重合闸在什么情况下不动作?
答:在以下情况下不动作:
(1)若线路发生永久性故障,装有无压重合闸的断路器重合后立即断开,同期重合闸不会动作。
(2)无压重合闸拒动时,同期重合闸也不会动作。
(3)同期重合闸拒动。

143、在什么情况下将断路器的重合闸退出运行?
答:在以下情况下重合闸退出运行:
(1)断路器的遮断容量小于母线短路容量时,重合闸退出运行。
(2)断路器故障跳闸次数超过规定,或虽未超过规定,但断路器严重喷油、冒烟等,经调度同意后应将重合闸退出运行。
(3)线路有带电作业,当值班调度员命令将重合闸退出运行。
(4)重合闸装置失灵,经调度同意后应将重合闸退出运行。

144、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在什么情况下动作?
答:在因为某种原因工作母线电源侧的断路器断开,使工作母线失去电源的情况,自投装置动作,将备用电源投入。

145、继电保护装置在新投入及停运后投入运行前应做哪些检查?
答:应做如下检查:
(1)查阅继电保护记录,保证合格后才能投运并掌握注意事项。
(2)检查二次回路及继电器应完整。
(3)标志清楚正确。

146、CL166型微机线路保护可实现哪几种重合闸方式?
答:可实现四种重合闸方式:非同期、检无压、检同期、检线路有电流。

147、DFP-500型变压器主保护主要有哪些功能?
答:具有差动保护和非电量保护,其中差动保护包括复式比率差动和差动速断保护;非电量保护主要包括主变压器本体瓦斯保护及有载调压瓦斯保护。

148、 WXB-11型微机保护故障报告包括哪些信息?
答:故障报告能打印出故障时刻(年、月、日、时、分、秒)故障类型、故障点距离保护安装处距离、各种保护动作情况和时间顺序及故障前20s和故障后40s的各相电压和电流的采样值。

149、 DFP-500保护故障跳闸后,液晶显示的故障报告包括哪些信息?
答:故障报告包括报告号、故障发生时刻、动作元件、各元件动作时间,对于电流动作的元件还记录故障类型及最大相的故障电流。

150、 仅巡检中断告警,无打印信息可能是什么故障?如何处理?
答:此为人机对话插件工作异常,应更换插件。当人机对话插件处于调试位置时,这种现象也会出现。
151、过流保护为什么要加装低电压闭锁?
答: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整定的,在有些情况下不能满足灵敏度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过流保护在发生短路故障时的灵敏度和改善躲过最大负荷电流的条件,所以在过流保护中加装低电压闭锁。

152、为什么在三绕组变压器三侧都装过流保护?它们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答:当变压器任意一侧的母线发生短路故障时,过流保护动作。因为三侧都装有过流保护,能使其有选择地切除故障。而无需将变压器停运。各侧的过流保护可以作为本侧母线、线路的后备保护,主电源侧的过流保护可以作为其他两侧和变压器的后备保护。

153、何种故障瓦斯保护动作?
答:瓦斯保护可以保护的故障种类为:
(1)变压器内部的多相短路。
(2)匝间短路,绕组与铁芯或外壳短路。
(3)铁芯故障。
(4)油面下降或漏油。
(5)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牢固。

154、在什么情况下需将运行中的变压器差动保护停用?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将差动保护停用:
(1)差动保护二次回路及电流互感器回路有变动或进行校验时。
(2)继电保护人员测定差动回路电流相量及差压。
(3)差动保护互感器一相断线或回路开路。
(4)差动回路出现明显的异常现象。
(5)误动跳闸。

155、零序保护的I、II、III、IV段的保护范围是怎样划分的:
答:零序保护的I段是按躲过本线路末端单相短路时流经保护装置的最大零序电流整定的,它不能保护线路全长。
零序保护的II段是与保护安装处相邻线路零序保护的I段相配合整定的,它不仅能保护本线路全长,而且可以延伸至相邻线路。
零序保护的III段与相邻线路的II段相配合,是I、II段的后备保护。IV段则一般作为III段的后备保护。

156、为什么距离保护突然失去电压会误动作?
答:距离保护是在测量线路阻抗值(Z=U/I)等于或小于整定值时动作,即当加在阻抗继电器上的电压降低而流过阻抗继电器的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继电器动作,其电压产生的是制动力矩。
电流产生的是动作力矩,当突然失去电压时,制动力矩也突然变得很小,而在电流回路则有负荷电流产生的动作力矩,如果此时闭锁回路动作失灵,距离保护就会误动作。

157、为什么距离保护装置中的阻抗继电器采用0。接线?
答:距离保护是反映安装处至故障点距离的一种保护装置,因此,做为距离保护测量元件得阻抗继电器必须正确反映短路点至保护安装处得距离,并且不受故障类型的影响,采用相间电压和相间电流的00接线能使上述要求得到满足,所以距离保护一般都采用00接线。

158、线路距离保护电压回路应该怎样进行切换?
答:由于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或者平衡负荷的需要,将输电线路从一条母线倒换到另一条母线上运行时,随之应将距离保护使用的电压,也必须要换到另一条母线上的电压互感器供电。
在切换过程中,必须保证距离保护不失去电压;如若在断开电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断开直流电源。距离保护就不会误跳闸。

159、距离保护在运行中应注意什么?
答:距离保护在运行中应有可靠的电源,应避免运行的电压互感器向备用状态的电压互感器反充电,使断线闭锁装置失去作用,若恰好在此时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熔丝熔断,距离保护会失压而误动作。

160、电磁型继电保护和晶体管继电保护是怎样起动的?
答:在电磁型继电保护装置中,继电器线圈通电后,通过衔铁带动触点接通或断开回路来起动保护;而晶体管保护装置则是采用电流电抗变压器通电后,在其二次形成的电位变化使晶体管导通或截止来起动保护的。

161、500kV变压器有哪些特殊保护?其作用是什么?
答:500kV变压器有以下特殊保护:
(1)过励磁保护是用来防止变压器突然甩负荷或因励磁系统因引起过电压造成磁通密度剧增,引起铁芯及其他金属部分过热。

(2)500kV、220kV低阻抗保护。当变压器绕组和引出线发生相间短路时作为差动保护的后备保护。

162、电流相位比较式母线差动保护使用上有什么规定?
答:有如下规定:
(1)母联油开关必须运行,两条母线都得有电源回路;
(2)母联油开关断开,母差作用非选择;
(3)母联带旁路时,须将母联电流回路切换到差回路中;
(4)单母线运行时,在倒闸操作前应投入非选择三极小刀闸,此时,母线故障切除所有电源油开关。

163、电流相位比较式母差保护有什么优点?
答:运行灵活方便,消除了人为误操作的可能性,TA回路的接线比固定连接方式简单,动作可靠。选择性强。

164、CLS166型微机保护配备哪些保护功能?
答:配备三段式相间距离保护、根据零序电流越限投入的两段接地距离保护、一段过电流保护IJ、一段TV断线后自动投入的过电流保护IJP及三相一次重合闸。

165、CSL166型微机线路保护如何改定值区?
答:具体方法是:
(1)首先按面板定值选择拨轮按钮,选择所要选定的定值区
(2)面板显示SET-CHG,P-RST,按信号复归按钮确认,确认时间20s左右,观察面板显示开入量变化正确后,按QUIT键复归液晶。
(3)按SET键及右键,选择打印菜单PNT,并按SET键确认,即打印定值单,以供核对定值。

166、DFP-500保护异常报告有哪些内容?
答:当运行异常及装置自诊断出错报警时,液晶显示异常报告,其中包括运行开始发生异常或自诊断出错的时间和相应内容。

167、告警灯亮可能是什么故障?如何处理?
答:说明该CPU有致命故障,应停止工作,更换该CPU插件。
应注意的是,当CPU插件方式开关置于“调试”位置,监控插件处于运行位置,而该CPU巡检开关未退出,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168、何谓同期并列,并列的条件有哪些?
答:当满足下列条件或偏差不大时,合上电源间开关的并列方法为准同期并列。
(1)并列开关两侧的电压相等,最大允许相差20%以内。
(2)并列开关两侧电源的频率相同,一般规定:频率相差0.5Hz即可进行并列。
(3)并列开关两侧电压的相位角相同。
(4)并列开关两侧的相序相同。

169、正在运行中的同期继电器的一个线圈失电会出现什么现象?如何处理?
答: 正在运行中的同期继电器的一个线圈失电时,继电器会发出响声,且处于动作状态,即下触点打开,上触点闭合。这时应将同期重合闸退出运行,并通知专业人员查明原因。

170、高频远方跳闸的原理是什么?
答:这种保护用高频电流传送跳闸信号,区内故障时,保护装置I段动作后,瞬时跳开本侧断路器,并同时向对侧发出高频信号,收到高频信号的一侧将高频信号与保护II段动作进行比较,如II段起动即加速动作跳闸,从而实现区内故障全线快速切除。

171、220kV线路为什么要装设综合重合闸装置?
答: 220kV线路为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因系统单相接地故障最多,所以断路器都装分相操作机构。
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动作仅跳开故障相线路两侧断路器,没有故障的相不跳闸,这样可以防止操作过电压,提高系统稳定性;当发生相间故障时,保护装置动作跳开两侧三相断路器,另一方面,当需要单相跳闸单相重合、三相跳闸三相重合时,也可由综合重合闸来完成。

172 、综合重合闸有几种运行方式?各是怎样工作的?
答: 综合重合闸由切换开关QK实现三种方式。
(1)综合重合闸方式。单相故障跳闸后单相重合,重合在永久性故障上跳开三相,相间故障跳开三相后三相重合,重合在永久性故障上再跳开三相。
(2)三相重合闸方式。任何类型故障均跳开三相、三相重合(检查同期或无电压),重合在永久性故障上时再跳开三相。
(3)单相重合闸方式。单相故障跳开故障后单相重合,重合在永久性故障上后跳开三相,相间故障跳开三相后不再重合。

173、双电源线路装有无压鉴定重合闸的一侧为什么要采用重合闸后加速?
答: 当无压鉴定重合闸将断路器重合于永久性故障线路上时,采用重合闸后加速的保护便无时限动作,使断路器立即跳闸。这样可以避免扩大事故范围,利于系统的稳定,并且可以使电气设备免受损坏。

174、为什么自投装置的启动回路要串联备用电源电压继电器的有压触点?
答: 为了防止在备用电源无电时自投装置动作,而投在无电的设备上,并在自投装置的启动回路中串入备用电源电压继电器的有压触点,用以检查备用电源确有电压,保证自投装置动作的正确性,同时也加快了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

175、为什么变压器自投装置的高、低压侧两块电压继电器的无压触点串在启动回路中?
答: 这是为了防止因电压互感器的熔丝熔断造成自投装置误动,保证自投装置动作的正确性。这样,即使有一组电压互感器的熔丝熔断,也不会使自动装置误动作。

176、故障录波器的启动方式有那些?
答: 起动方式的选择,应保证在系统发生任何类型故障时,故障录波器都能可靠的启动。一般包括以下启动方式:负序电压、低电压、过电流、零序电流、零序电压。

177、同步检测继电器是怎样工作的?
答:同步检测继电器的两组线圈是分别接在运转和起动同步电压小母线上的,当同步电压小母线上出现电压时,同步检测继电器即可工作。如果同步点两侧电压相角差超过同步检测继电器整定的动作角度时,继电器动作,常开触点打开,断开合闸脉冲回路,断路器就无法合闸。
只有当相角差小于整定角度时,常闭触点才会闭合,允许发出合闸脉冲。这样就防止了非同期合闸,起到了闭锁作用。

178、对振荡闭锁装置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基本要求有:
(1) 在电力系统不存在故障而发生振荡时,应将保护闭锁,且振荡不停息闭锁不应解除。
(2) 在保护范围内发生短路时,不论系统是否发生振荡,保护装置都能正确动作,将故障切除。

179、变压器长时间在极限温度下运行有哪些危害?
答:一般变压气的主要绝缘是A级绝缘,规定最高使用温度为10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的温度要比上层油温高10~15℃.如果运行中的变压器上层油温总在80~90℃左右,也就是绕组经常在95~105℃左右,就会因温度过高绝缘老化严重,加快绝缘油的劣化,影响使用寿命。

180、不符合并列运行条件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当变比不相同而并列运行时,将会产生环流,影响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如果是百分阻抗不相等而并列运行,就不能按变压器的容量比例分配负荷,也会影响变压器的输出功率。接线组别不相同并列运行时,会使变压器短路
181、何谓运用中的电气设备?
答:所谓运行中的电气设备系指:
(1)全部带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2)一部分带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3)一经操作即有电压的电气设备。

182 、电气设备高压和低压是怎样划分的?
答:电气设备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
(1)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以上者;
(2)低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及以下者。

183、对值班人员移开或越过遮栏进行工作有何规定?
答:具体规定有:
(1)不论高压设备带电与否,值班人员不得移开或越过遮拦进行工作。
(2)若有必要移开遮拦时:
1)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2)符合下述安全距离:
10kV是0.7m;66kV是1.5m;220kV是3m。

184、全部停电的工作指哪些?
答:全部停电的工作指:
(1)室内高压设备全部停电(包括架空线路与电缆引入线在内)。
(2)通至邻接高压室的门全部闭锁。
(3)以及室外高压设备全部停电(包括架空线路与电缆引入线在内)。

185、部分停电和不停电的工作指哪些?
答:(1)部分停电的工作系指:
1)高压设备部分停电。
2)或室内虽全部停电,而通至邻接高压室的门并未全部闭锁。
(2)不停电工作系指:
1)工作本身不需要停电和没有偶然触及导电部分的危险者。
2)许可在带电设备外壳上或导电部分上进行的工作。

186、高压设备上工作必须遵守哪些规定?
答:在高压设备上工作,必须遵守下列各列:
(1)填用工作票或口头电话命令。
(2)至少应有两人在一起工作。
(3)完成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7、工作间断,次日复工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次日复工时:
(1)应得值班员许可。
(2)取回工作票。
(3)工作负责人必须事先重新认真检查安全措施是否符合工作票的要求后,方可工作。
(4)若无工作负责人或监护人带领,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工作地点。

188、“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牌挂在什么地方?
答: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开关和刀闸的操作把手上,均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189、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或经传动机构拉合隔离开关和断路器有哪些要求?
答:具体要求有:
(1)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或经传动机构拉合隔离开关和断路器。
(2)均应戴绝缘手套。
(3)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
绝缘棒应有防误罩,还应穿绝缘靴;接地网电阻不符合要求的,晴天也应穿绝缘靴。
(4)雷电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

190、在室内配电装置上装设接地线有什么要求?
答:在室内配电装置上,接地线的要求有:
(1)应装在该装置导电部分的规定地点
(2)这些地点的油漆应刮去并划下黑色记号。

191、什么叫倒闸?什么叫倒闸操作?
答:电气设备分为运行、备用(冷备用及热备用)、检修三种状态。将设备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叫倒闸,所进行的操作叫倒闸操作。

192、倒闸操作中应重点防止哪些误操作事故?
答:防止误操作的重点:
(1)误拉、误合断路器或隔离开关。
(2)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3)带电挂地线(或带电合接地刀闸)。
(4)带地线合闸。
(5)非同期并列。
(6)误投退继电保护和电网自动装置。
除以上6点外,防止操作人员误入带电间隔、误登带电架构,避免人身触电,也是倒闸操作须注意的重点。

193、如何装设和拆除接地线?
答:具体做法是:
(1)装设和拆除接地线时,必须两人进行。当验明设备确实无电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接地,并将三相短路。
(2)装设和拆除接地线均应使用绝缘棒并戴绝缘手套。
(3)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必须接触牢固。
(4)拆除接地线的顺序与装设接地线相反。

194、断路器停电操作后应检查哪些项目?
答:断路器停电操作后应进行以下检查:
(1)红灯应熄灭,绿灯应亮。
(2)操作机构的分合指示器应在分闸位置。
(3)电流表指示应为零。

195、断路器电动分闸时应注意什么?
答:断路器电动合闸,当操作把手拧至预合位置时,绿灯应闪光。将操作把手拧至合闸终点位置时,应同时监视电流表,待红灯亮后再松开,把手自动复归到合后位置。

196、隔离开关有哪几项基本要求?
答:基本要求有:
(1)隔离开关应有明显的断开点。
(2)隔离开关断开点间应具有可靠的措施
(3)应具有足够的短路稳定性
(4)要求结构简单、动作可靠
(5)主隔离开关与其接地刀闸应相互闭锁

197、哪些项目填入操作票内?
答:需填的项目有:
(1)应拉合的开关和刀闸
(2)检查开关和刀闸的位置
(3)检查接地线是否拆除
(4)检查负荷分配
(5)安装或拆除控制回路或电压互感器回路的保险器
(6)切换保护回路和检验是否确无电压
(7)装拆接地线
(8)投、停自动装置,控制把手和重合装置

198、母线停电或电压互感器退出运行前,应对故障录波器采取什么措施?
答:母线停电或电压互感器退出运行时,一定要先将故障录波器的电压切换开关切换到运行的母线或运行的电压互感器上,防止故障录波器因失压而误动。

199、对工作票中的电压等级填写及安全措施栏中的填写顺序有什么要求?
答:具体要求有:
(1)电压等级一律写“kV”
(2)安全措施栏内的项目应编号填写

200、 双母线倒母线时,检查停电母线的所有隔离开关位置时应怎样填写?
答:双母线倒母线时,检查停电母线(例如西母线)的所有隔离开关位置可写“检查××kV所有西隔离开关均在开(合)位”

201、Je5C1201 变电站事故处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主要任务是:
(1)发生事故后应立即与值班调度员联系,报告事故情况。
(2)尽快限制事故的发展,脱离故障设备,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威胁。
(3)尽一切可能的保证良好设备继续运行,确保对用户的连续供电。
(4)对停电的设备和中断供电的用户,要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供电。

202、在事故处理中允许值班员不经联系自行处理的项目有哪些?
答:具体项目有:
(1)将直接威胁人身安全的设备停电
(2)将损坏的设备脱离系统
(3)根据运行规程采取保护运行设备措施
(4)拉开已消失电压的母线所联接的开关
(5)恢复所用电

203、强迫油循环变压器发出“冷却器全停”信号和“冷却器备用投入”信号后,运行人员应如何处理?
答:强迫油循环变压器发出“冷却器全停”信号后,值班人员应立即检查断电原因,尽快恢复冷却装置的运行。对没有备用冷却器的变压器,值班人员应当向当值调度员申请降低负荷,否则应申请将变压器退出运行,防止变压器运行超过规定地无冷却运行时间,造成过热损坏。在变压器发出“备用冷却器投入”信号时,应检查故障冷却器的故障原因,尽快修复。

204、液压机构的断路器发出“跳闸闭锁”信号时应如何处理?
答:液压机构的断路器发出“跳闸闭锁信号”信号时,运行人员应迅速检查液压的压力值,如果压力值确实已降到低于跳闸闭锁值,应断开油泵的电源,装上机构闭锁卡板,再打开有关保护的连接片,向当值调度员报告,并做好倒负荷的准备。

205、直流接地点查找步骤是什么?
答:发现直流接地在分析、判断基础上,用拉路查找分段处理的方法,以先信号和照明部分后操作部分,先室外后室内部分为原则,依次:
(1)区分是控制系统还是信号系统接地
(2)信号和照明回路
(3)控制和保护回路
(4)取熔断器的顺序,正极接地时,先断(+),后断(-),恢复熔断器时,先投(-),后投(+)

206、每张操作票可填写几个操作任务?
答: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207、停、送电的操作顺序有何规定?
答:具体规定有:
(1)停电拉闸操作必须按照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母线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操作。
(2)送电合闸操作应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
(3)严防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208 、操作中发生疑问时怎么办?
答:操作中发生疑问时:
(1)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值班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报告,弄清问题后,再进行操作
(2)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
(3)不准随意解除闭锁装置

209、将检修设备停电,对已拉开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应采取哪些措施?
答:应采取的措施有:
(1)断开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电源
(2)隔离开关操作把手必须锁住

210、如何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熔断器的容量?
答:在电压互感器二次主回路中熔丝的额定电流应为最大负荷电流的1.5倍,同时还应使表计回路熔丝的熔断时间小于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

211、工作票的个别栏目填写不下怎么办?
答:具体方法有:
(1)可用下一张编号的工作票(或多张)做续页,并在正页工作票右下角写明“转×号”工作票
(2)在续页右下角写“接×号”工作票,并在相应的栏目内填写,填完为上
(3)以第一页编号为本次作业所用工作票的编号

212、对“在此工作”和“禁止攀登”标示牌的悬挂有什么规定?
答:具体规定有:
(1)在检修设备处挂“在此工作”标示牌
(2)在检修设备四周遮栏相邻的带电设备构架(要写具体名称)上挂“禁止攀登!高压危险!”标示牌。

213、工作地点保留带电部分应如何填写?
答: 具体填写方法有:
(1)由工作许可人填写
(2)应写明停电检修设备的前、后、左、右、上、下相邻的第一个有误触、误登、误入带电间隔,有触电危险的具体带电部位和带电设备的名称。

214、工作票的改期是怎样规定的?
答: 具体规定为:
(1)由工作负责人提出改期的口头申请,经值班负责人向值班调度提出申请。值班调度员同意后,方可办理改期。
(2)由值班负责人、工作负责人分别签名,并记入运行记录中。

215、两票补充规定要求工作票安全措施应如何填写?
答: 填写方法有:
(1)由工作票签发人和工作负责人提出保证工作安全的补充安全措施,由工作票签发人填写。
(2)对与带电设备保持安全距离的设备,必须注明具体要求。
(3)对有触电危险、施工复杂易发生事故的工作,应提出增设专人监护和其他安全措施。

216、填用第二种工作票的工作有哪些?
答: 填用第二种工作票的工作为:
(1)带电作业和在带电设备外壳上的工作。
(2)控制盘和低压配电盘、配电箱、电源干线上的工作。
(3)二次接线回路上的工作、无需将高压设备停电的工作。

217、“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牌挂在什么地方?
答: (1)如果线路上有人工作,应在线路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2)标示牌的悬挂和拆除,应按调度员的命令执行。

218、工作中需要拆除全部或一部分接地线者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 应遵守的规定有:
(1)上述工作必须征得值班员的许可。
(2)根据调度员命令装设的接地线,必须征得调度员的许可,方可进行拆除。
(3)工作完毕后立即恢复。

219、在何种情况下高压试验和检修可填写一张工作票?
答:具体情况有:
(1)高压试验应填写第一种工作票。
(2)在一个电气连接部分同时有检修和试验时,可填写一张工作票,但在试验前应得到检修工作负责人的许可。

220、在停电的低压回路上工作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答: 在停电的低压回路上工作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
(1)将检修设备的各方面电源断开,取下熔断器,在刀闸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2)工作前必须验电
(3)根据需要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221、如何切换无载调压变压器的分接开关?
答: 切换无载调压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应将变压器停电后进行,并在各侧装设接地线后,方可切换分接开关。切换前先拧下分接开关的两个定位螺丝,再扳动分接开关的把手,将分接开关旋转到所需的分接头位置,然后拧紧定位螺丝,测试三相直流电阻合格后,方可将变压器投入运行。

222、线路停电的操作顺序是怎样规定的?为什么?
答: 线路停电的操作顺序应是:拉开断路器后,先拉开线路侧隔离开关,后拉母线侧隔离开关。
如果断路器尚未断开电源,发生了误拉隔离开关的情况,按先拉线路侧隔离开关,后拉母线侧隔离开关的顺序,断路器可在保护装置的配合下,迅速切除故障,避免人为扩大事故。

223、停用电压互感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 应注意的问题是:
(1)不使保护自动装置失去电压。
(2)必须进行电压切换
(3)防止反充电,取下二次熔断器(包括电容器)
(4)二次负荷全部断开后,断开互感器一次侧电源。

224、当运行中变压器发出过负荷信号是,应如何检查处理?
答:运行中的变压器发出过负荷信号时,值班人员应检查变压器的各侧电流是否超过规定值,并应将变压器过负荷数量报告当值调度员,然后检查变压器的油位、油温是否正常,同时将冷却器全部投入运行,对过负荷数量值及时间按现场规程中规定的执行,并按规定时间巡视检查,必要时增加特巡。

225、断路器在运行中液压降到零如何处理?
答: 断路器在运行中由于某种故障液压降到零,处理时,首先应用卡板将断路器卡死在合闸位置;然后断开控制电源的熔断器。
(1)如有旁路断路器立即改变运行方式,带出负荷 。将零压断路器两侧刀闸断开,然后查找原因
(2)若无旁路断路器,又不允许停电的,可在开关机械闭锁的情况下,带电处理

226、电磁操作机构的断路器合闸后合闸接触器的触点打不开,应怎样判断,处理?
答: 断路器合闸后应检查直流电流表,如果直流电流表的指针不返回,说明合闸接触器的触点未打开。此时,应立即切断断路器的合闸电源,否则合闸线圈会因较长时间流过大电流而烧毁。

227、在以三相整流器为电源的装置中,当发现直流母线电压降低至额定电压的70%左右时,应怎样处理?
答: 当直流母线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70%左右时,应先检查交流电压数值,以判断熔断器是否熔断。
(1)若熔断器熔断,可换上同容量熔断器,试送一次。
(2)若再断,应停下硅整流器并检查处理。

228、电容器差动保护动作后应如何处理?
答: 电容器差动保护动作后,处理办法为:
(1)应首先检查电容器外壳是否膨胀、喷油
(2)分组熔断器是否熔断
(3)继电器、二次回路、电流互感器等设备有无异常。如无异常,应对电容器试送一次,试送不成,应对电容器进行绝缘、容量平衡试验。

229、电能表可能出现哪些异常现象?如何检查处理?
答: 电能表在长期运行中可能出现计数器卡字、表盘空转或不转等异常现象。发现电能表异常应检查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熔断器是否熔断,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是否开路,属于二次回路问题的,值班人员能处理的应及时处理,属于表计内部故障的,应报专业人员处理。

230、系统发生接地检查巡视时有什么要求?
答: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的要求为:
(1)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m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m以内。
(2)进入上述范围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架构时,应戴绝缘手套。

231、线路或用户检修班或基建施工单位到变电站工作应怎样办理许可手续?
答: 线路、用户检修班或基建施工单位在变电站进行工作时办理许可手续的方法为:
(1)必须由所在单位(变电站或工区)签发工作票。
(2)履行工作许可手续。

232、母线及线路出口外侧作业怎样装设地线?
答: 装设地线的方法是:
(1)检修母线时:应根据线路的长短和有无感应电压等实际情况确定地线数量。检修10米及以下的母线,可以只装设一组接地线。
(2)在门型架构的线路侧进行停电检修,如工作地点与所装接地线的距离小于10米,工作地点虽在接地线外侧,也可不另装接地线。

233、对变压器有载装置的调压次数是如何规定的?
答: 具体规定是:
(1)35kV变压器的每天调节次数(每周一个分接头记录为一次)不超过20次,110kV及以上变压器每天调节的次数不超过10次,每次调节间隔的时间不少于1min
(2)当电阻型调压装置的调节次数超过5000-7000次时,电抗型调压装置的调节次数超过2000-2500次时应报检修

234、为什么110kV及以上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不装设熔断器?
答:因为110kV及以上电压互感器的结构采用单相串级式,绝缘强度大,还因为110kV系统为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电压互感器的各相不可能长期承受线电压运行,所以在一次侧不装设熔断器。

235、电压互感器故障对继电保护有什么影响?
答: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经常发生的故障包括:熔断器熔断,隔离开关辅助接点接触不良,二次接线松动等。故障的结果是使继电保护装置的电压降低或消失,对于反映电压降低的保护继电器和反映电压、电流相位关系的保护装置,譬如方向保护、阻抗继电器等可能会造成误动和拒动。

236、运行中电压互感器出现哪些现象须立即停止运行?
答:电压互感器出现以下现象须立即停止运行:
(1)高压侧熔断路接连熔断二、三次。
(2)引线端子松动过热
(3)内部出现放电异音或噪声
(4)见到放电,有闪络危险。
(5)发出臭味,或冒烟
(6)溢油

237、为什么不允许电流互感器长时间过负荷运行?
答:电流互感器长时间过负荷运行,会使误差增大,表计指示不正确。另外,由于一、二次电流增大,会使铁芯和绕组过热,绝缘老化快,甚至损坏电流互感器。

238、线路自投无压起动回路的两个电压互感器电源,停其中一个时,应注意什么?
答:若停用无压起动回路两个电压互感器电源中的一组电压互感器时,应先征得调度同意将自投装置退出运行,以防在另一组电压互感器发生保险熔断时,使自投误动

239、常见的系统故障有哪些?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答:常见的系统故障有单相接地、两相接地、两相及三相短路或断线。其后果是:
(1)产生很大短路电流,或引起过电压损坏设备
(2)频率及电压下降,系统稳定破坏,以致系统瓦解,造成大面积停电,或危及人的生命,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40、高压断路器可能发生哪些故障?
答:高压断路器本身的故障有:拒绝合闸、拒绝跳闸、假分闸、假跳闸、三相不同期、操作机构损坏、切断短路能力不够造成的喷油或爆炸以及具有分相操作能力的油断路器不按指令的相别合闸、跳闸动作等等。

241、填写工作票如有个别错字和漏字应怎么办?
答:具体办法有:
(1)如有个别错字,漏字需要修改补填时,必须保持清晰。
(2)在错字上以一横线“-”划掉,并在旁边写上正确的字。
(3)漏字以“V”符号填写(签名不允许修改)。
(4)由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和工作许可人等分别在各自修改处盖章。

242、第二种工作票注意事项栏应怎样填写?
答:具体填写要求有:
(1)本栏目由工作票签发人填写。
(2)可按工作任务、项目提出规程中的重点规定或专人监护。
例:保持安全距离(要写出各电压等级的具体数值);取油样用梯子时,要填“要平抬梯子,不准超过头部”;高频保护定检时,要填“退出高频保护”等等。

243、修改后的工作票在什么情况下不合格?
答:修改后的工作票在以下情况下不合格:
(1)一种工作票一张修改超过4个字,二种工作票修改超过2个字。
(2)一组数字定义为一个字。
(3)修改处字迹潦草,任意涂改及刀刮贴补者。

244、两票补充规定要求第二种工作票中执行本工作应采取的安全措施栏如何填写?
答:具体填写方法有:
(1)应填写带电部分和电压等级。
(2)人身对带电体的安全距离、绝缘杆的有效长度,必须填写具体数据。
(3)专业监护时要写姓名,并提出不得干其他工作。
(4)结合作业特点填写重点安全措施等。

245、事故抢修可不用工作票,但因遵守哪些规定?
答:事故抢修工作可不用工作票但应:
(1)即可如操作记录簿内;
(2)在开始工作前必须按安全工作规程的技术措施规定做好安全措施;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监护。

246、变更工作班成员和工作负责人有什么规定?
答:具体规定为:
(1)需要变更工作班中的成员时,须经工作负责人同意。
(2)需要变更工作负责人时,应由工作票签发人将变动情况记录在工作票上。

247、工作负责人和工作许可人是否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变更安全措施?
答:具体规定为:
(!)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安全措施。
(2)值班人员不得变更有关检修设备的运行接线方式。

248、哪些操作可不用操作票?
答:下列各项工作可以不用操作票:
(1)事故处理。
(2)拉合断路器的单一操作。
(3)拉开接地开关或拆除全厂(所)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上述操作应作记录。

249、并、解列操作应怎样检查负荷分配?
答:检查方法为:
(1)并、解列(包括系统并解列、变压器并解列、双回线并解列、用旁路开关代送、倒母线)检查负荷分配(检查三相电流平衡)。
(2)在该项的末尾记上实际电流数值。
(3)用哪台断路器并列、即检查哪台断路器的负荷情况。

250、在何种情况下可不经许可,即行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
答:在下列情况下,可不经许可,即行断开有关设备电源:
(1)在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为了解救触电人,可以不经许可,即行断开有关设备的电源。
(2)设备着火。
(3)设备严重损坏
(4)严重危及设备的安全。

251、什么故障会使35kV及以下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侧熔断器熔断?
答:电压互感器的内部故障,(包括相间短路、绕组绝缘破坏)以及电压互感器出口与电网连接导线的短路故障、谐振过电压,都会使一次侧熔丝熔断。二次回路的短路故障会使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熔断器熔断。

252、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时,当表计回路有工作如何短接?注意什么?
答:当保护与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表计回路有工作时,必须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注意别开路和别把保护短接。
在现场工作时应根据实际接线确定短路位置和安全措施;在同一回路中如有零序保护、高频保护等均应在短路之前停用。

253、什么原因会使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发生不正常的音响?
答:电流互感器过负荷、二次侧开路以及内部绝缘损坏发生放电等,均会造成异常音响。此外,由于半导体漆涂刷得不均匀形成的内部电晕以及夹铁螺丝松动等也会使电流互感器产生较大的音响。

254、倒停母线时拉母联断路器应注意什么?
答:在倒母线结束前,拉母联断路器时应注意:
(1)对要停电的母线再检查一次,确定设备已全部倒至运行母线上,防止因“漏”倒引起停电事故。
(2)拉母联断路器前,检查母联断路器电流表应指示为零;拉母联断路器后,检查停电母线的电压表应指示为零。
(3)当母联断路器的断口(均压)电容C与母线电压互感器的电感L可能形成串联铁磁谐振时,要特别注意拉母联断路器的操作顺序:先拉电压互感器,后拉母联断路器。

255、切换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开关如何操作?
答:切换原则是保证电网不失去接地点,采用先合后拉的操作方法:
(1)合上备用接地点的隔离开关。
(2)拉开工作接地点的隔离开关。
(3)将零序保护切换到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上去。

256、为什么不允许在母线差动保护电流互感器的两侧挂接地线?
答:在母线差动保护的电流互感器两侧挂接地线(或合接地开关),将使其励磁阻抗大大降低,可能对母线差动保护的正确动作产生不利影响。母线故障时,将降低母线差动保护的灵敏度;母线外故障时,将增加母线差动保护二次不平衡电流,甚至误动。因此,不允许在母线差动保护的电流互感器两侧挂地线(或合接地开关)。若非挂不可,应将该电流互感器二次从运行的母线差动保护回路上甩开。

257、操作票填好后,执行前须经过哪些程序审查?
答:操作人、监护人、值班长(二次变站长)要对操作票逐项认真审查,共同到模拟图板上,逐项演习,并核对系统正确,再分别各自审查一遍无误并签名。
有计划较复杂的重大操作,还须送交站长(二次变应由工区主任或专责工程师)审批。

258、停低频率减负荷装置时,只停跳闸连接片,不停放电连接片是否可以?
答:停低频率减负荷装置,只停跳闸连接片,不停放电连接片是不行的。如果只停跳闸连接片,不停放电连接片,在此期间,如果线路有故障发生,保护将断路器跳闸,这是由于放电连接片不打开,重合闸电容器仍处于充电后状态,经低频率保护的触点和放电连接片这一回路放电,会使重合闸不能发出合闸脉冲,影响线路的重合。

259 、变压器在运行时,出现油面过高或有油从油枕中溢出时,应如何处理?
答:应首先检查变压器的负荷和温度是否正常,如果负荷和温度均正常,则可以判断是因呼吸器或油标管堵塞造成的假油面。此时应经当值调度员同意后,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然后疏通呼吸器或油标管。如因环境温度过高引起油枕溢油时,应放油处理。

260、变压器运行中遇到三相电压不平衡现象如何处理?
答: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时,应先检查三相负荷情况。对Δ/Y接线的三相变压器,如三相电压不平衡,电压超过5V以上则可能是变压器有匝间短路,须停电处理。对Y/Y接线的变压器,在轻负荷时允许三相对地电压相差10%;在重负荷的情况下要力求三相电压平衡。

261、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消弧线圈脱离时)分频谐振过电压的现象及消除方法是什么?
答:现象:三相电压同时升高,表计有节奏地摆动,电压互感器内发出异声。
消除办法:
(1)立即恢复原系统或投入备用消弧线圈。
(2)投入或断开空线路。事先应进行验算。
(3)TV开口三角绕组经电阻短接或直接短接3s至5s。
(4)投入消振装置。

262、铁磁谐振过电压现象和消除办法是什么?
答:现象:三相电压不平衡,一或两相电压升高超过线电压。
消除办法:改变系统参数。
(1)断开充电断路器,改变运行方式。
(2)投入母线上的线路,改变运行方式。
(3)投入母线,改变接线方式。
(4)投入母线上的备用变压器或所用变压器。
(5)将TV开口三角侧短接。
(6)投、切电容器或电抗器。

263、断路器出现哪些异常时应停电处理?
答:断路器出现以下异常应停电处理:
(1)严重漏油,油标管中已无油位。
(2)支持瓷瓶断裂或套管炸裂。
(3)连接处过热变红色或烧红。
(4)绝缘子严重放电。
(5)SF6断路器的气室严重漏气发出操作闭锁信号。
(6)液压机构突然失压到零。
(7)少油断路器灭弧室冒烟或内部有异常声音。
(8)真空断路器真空损坏。

264、断路器压力异常有哪些表现?如何处理?
答:压力异常灯窗显示,压力表指针升高或降低,油泵频繁启动或油泵启动压力建立不起来等。
压力异常时应立即加强监视,当发现压力升高,油打压不停应尽快停止油泵。当断路器跑油造成压力下降或压力异常,出现“禁分”(即分闸闭锁灯窗显示)时,应将“禁分”断路器机构卡死,然后拉开直流电源及脱离保护压板,再用旁路带出。

265、断路器越级跳闸应如何检查处理?
答:断路器越级跳闸后应首先检查保护及断路器的动作情况。如果是保护动作,断路器拒绝跳闸造成越级,则应在拉开拒跳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后,将其它非故障线路送电。
如果是因为保护未动作造成越级,则应将各线路断路器断开,再逐条线路试送电,发现故障线路后,将该线路停电,拉开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再将其它非故障线路送电。最后再查找断路器拒绝跳闸或保护拒动的原因。

266、弹簧储能操动机构的断路器发出“弹簧未拉紧”信号时应如何处理?
答:弹簧储能操作机构的断路器在运行中,发出弹簧机构未储能信号(光字牌及音响)时,值班人员应迅速去现场,检查交流回路及电机是否有故障,电机有故障时,应用手动将弹簧拉紧,交流电机无故障而且弹簧已拉紧,应检查二次回路是否误发信号,如果是由于弹簧有故障不能恢复时,应向调度申请停电处理。

267、发出“断路器三相位置不一致”信号时应如何处理?
答:当可进行单相操作的断路器发出“三相位置不一致”信号时,运行人员应立即检查三相断路器的位置,如果断路器只跳开一相,应立即合上断路器,如合不上应将断路器拉开;若是跳开两相,应立即将断路器拉开。
如果断路器三相位置不一致信号不复归,应继续检查断路器的位置中间继电器是否卡滞,触店是否接触不良,断路器辅助触点的转换是否正常。

268、处理故障电容器时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在处理故障电容器前,应先拉开断路器及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然后验电、装设接地线。
由于故障电容器可能发生引线接触不良、内部断线或熔丝熔断等,因此有一部分电荷可能未放出来,所以在接触故障电容器前,还应戴上绝缘手套,用短路线将故障电容器的两极短接并接地,方可动手拆卸。对双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的中性线及多个电容器的串联线,还应单独放电。

269、10kV及35kV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在什么情况下可采用人工转移接地的方法处理?
答: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且接地点在配电设备上,而又无法用断路器直接断开故障点时,为了缩小停电范围,可采用转移接地点方法,将接地设备停用,然后再接触人工接地点。

270、中央信号动作后为什么要自保持?
答:中央信号继电器是靠脉冲电流起动而使信号回路(包括事故与预告信号)动作的,为了使继电器能重复动作,要求其在第一脉冲信号动作后就立即返回,准备再次动作。如不接自保持回路,脉冲一消失,继电器就返回,同时音响信号就会立即中断。
为保证音响信号不至于因继电器返回而消失,则要求在起动中间继电器的回路中加装自保持回路。
271、断路器电动合闸时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的问题有:
(1)操作把手必须扭到终点位置,监视电流表,当红灯亮后将把手返回。操作把手返回过早可能造成合不上闸。
(2)油断路器合上以后,注意直流电流表应返回,防止接触器KII保持,烧毁合闸线圈。
(3)油断路器合上以后,检查机械拉合位置指示、传动杆、支持绝缘子等应正常,内部无异声。

272、什么原因会使液压操动机构的油泵打压频繁?
答:具体原因有:
(1)储压茼活塞杆漏油。
(2)高压油路漏油。
(3)微动开关的停泵、起泵距离不合格。
(4)放油阀密封不良。
(5)液压油内有杂质。
(6)氮气损失。

273、在带电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流上工作,应注意安全注意事项什么?
答:注意事项有:
(1)严格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和接地,工作时应使用绝缘工具,带绝缘手套。
(2)根据需要将有关保护停用,防止保护拒动和误动。
(3)接临时负荷时,应装设专用隔离开关和可熔断路器。

274、低压回路停电的安全措施有哪些?
答:低压回路停电的安全措施:
(1)将检修设备的各方面电源断开并取下可熔熔断器,在隔离开关操作把手上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
(2)工作前必须验电。
(3)根据需要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275、双母线接线的35kV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如何查找接地线路?
答:可采用倒母线的方法查找接地线路,操作步骤时:
(1)将母联断路器停用,将两条母线解列,查出故障母线。
(2)将母联断路器合上。
(3)将接地母线上的线路逐条倒至正常母线,这样就可以查出接地线路。

276、对新参加电气工作人员、实习人员、临时参加劳动人员和外单位派来支援的人员由什么要求?
答:具体要求有:
(1)新参加电气工作的人员、实习人员和临时参加劳动的人员(干部、临时工等):(a)必须经过安全知识教育后,方可下现场随同参加指定的工作。(b)不得单独工作。
(2)对外单位派来支援的电气工作人员,工作前应介绍:(a)现场电气设备接线情况。(b)有关安全措施。

277、对认真遵守规程和违反规程者如何奖惩?
答:奖惩办法有:
(1)对认真执行本规程者,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2)对违反本规程者:(a)应认真分析。(b)加强教育。(c)分别情况,严肃处理。
(3)对造成严重事故者,应按情节轻重,予以行政或刑事处分。

278、值班人员如发现工作班成员有违反规程的情况怎么办?
答:值班员发现工作人员违反安全规程或任何危及工作人员安全的情况:
(1)应向工作负责人提出改正意见。
(2)必要时可暂时停止工作,并立即报告上级。

279、工作班成员的安全职责有哪些?
答:具体责任有:
(1)认真执行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
(2)互相关心施工安全。
(3)监督《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的实施。

280、现场工作人员应经过紧急救护法培训,要学会什么?
答:应该学会:
(1)现场工作人员都应定期进行培训学会紧急救护法。
(2)会正确解脱电源。
(3)会心肺复苏法。
(4)会止血、会包扎、会转移搬运伤员。
(5)会处理急救外伤或中毒等。

281、触电伤员如意识丧失应怎样确认伤员呼吸心跳情况?
答:具体方法为:
(1)触电伤员如意识丧失,应在10s内,用看、听、试的方法,判断伤员呼吸心跳的情况。
(2)看伤员的胸部、腹部有无起伏动作。
(3)用耳贴近伤员伤员的口鼻处,听有无呼吸声音。
(4)测试口鼻有无呼吸的气流,再用两手指轻试一侧(右或左)喉结旁凹陷处的颈动脉有无搏动。

282、通畅气道采用什么方法和严禁怎么做?
答:具体方法为:
(1)通畅气道可采用仰头抬颏法,用一只手放在触电者前颏,另一只手的手指将其下颏骨向上抬起,两手协同将头部向后仰,舌根随之抬起,气道即可通畅。
(2)严禁用枕头或其他物品垫在伤员头下,头部抬高前倾,会更加重气道阻塞,且使胸外按压时流向脑部的血液减少,甚至消失。

283、在什么天气不允许进行高处作业?
答:以下情况不允许进行高处作业:
(1)在6级以上的大风以及暴雨、打雷、大雾等恶劣天气,应停止露天高处作业。
(2)电力线路作业应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的规定执行。

284、在木板或水泥地上使用梯子时应注意什么?
答:在木版或泥地上使用梯子时应注意:
(1)其下端须装有带尖头的金属物。
(2)或将绳索将梯子下端与固定物缚紧。

285、值班人员在倒闸操作中的责任和任务是什么?
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认真执行操作监护制度,正确实现电气设备状态的改变,保证发电厂、变电站和电网安全、稳定、经济地运行,这就是电力系统各级调度及电气值班人员的倒闸操作中的责任和任务。

286、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答: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经医师鉴定,无妨碍工作的病症(体格检查约两年一次)。
(2)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按其职务和工作性质,熟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电力线路部分、热力和机械部分)的有关部分;经《电业安全规程》考试合格。
(3)学会紧急救护法,特别要学会触电急救。

287、电气工作人员对安规考试有什么要求?
答:具体要求有:
(1)电气工作人员对本规程应每年考试一次。
(2)因故间断电气工作连续三个月以上者,必须重新温习本规程;并经考试合格后,方能恢复工作。

288、工作许可人的安全责任有哪些?
答:具体责任有:
(1)负责审查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是否符合现场条件。
(2)工作现场布置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3)负责检查停电设备有无突然来电的危险。
(4)对工作票中所列的内容即使发生很小的疑问,也必须向工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做详细补充。

289、正常口对口(鼻)呼吸时,应注意什么?

答:应该注意:
(1)开始时大口吹气两次。
(2)正常口对口(鼻)呼吸的吹气量不需过大,以免引起胃膨胀。
(3)吹气和放松时要注意伤员胸部有起伏的呼吸动作。
(4)吹气时如有较大阻力,可能是头部向后仰不够,应及时纠正。

290、创伤急救的原则和判断是什么?
答:创伤急救的原则和判断是:
(1)创伤急救的原则是先抢救,后固定,再搬运。
(2)注意采取措施,防止伤情加重或污染。需要送医院救治的,应立即做好保护伤员措施后送医院救治。
(3)抢救前先使伤员安静躺平,判断全身情况和受伤程度,如有无出血,骨折和休克等。

291、电灼伤、火烧伤或高温气水烫伤应如何急救?
答:急救方法如下:
(1)电灼伤、火焰烧伤或高温气、水烫伤均应保持伤口清洁。
(2)伤员的衣服鞋袜用剪刀剪开后除去。
(3)伤口全部用清洁布片覆盖,防止污染。
(4)四肢烧伤时,先用清洁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布片或消毒纱布包扎。

292、使用电器工具时应注意什么?
答:使用电气工具时应注意:
(1)不准提着电器工具的导线或转动部分。
(2)在梯子上使用工具,应做好防止感应电坠落的安全措施。
(3)在使用电器工具工作中,因故离开工作现场或暂时停止工作以及遇到临时停电时,须立即断开电源。

293、工作票中值班长的安全责任有哪些?
答:负责审查:
(1)工作的必要性。
(2)检修工期是否与批准期限相符。
(3)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是否正确有完备。

294、工作票签发人的安全职责有哪些?
答:具体职责有:
(1)工作必要性。
(2)工作是否安全。
(3)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
(4)所派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成员是否适当和足够,精神状态是否良好。

295、在带电设备的附近用摇表测量绝缘时应注意时应注意什么?
答:在带电设备的附近用摇表测量绝缘时应注意时应注意:
(1)测量人员和摇表安放位置必须选择适当,保持安全距离,以免摇表引线或引线支持物触碰带电设备。
(2)移动引线时,必须注意监护,防止工作人员触电。

296、在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喷灯时应注意什么?
答:应该注意:
(1)使用携带形炉火或喷灯时,火焰与带电部分的距离:
(a)电压在10kV及以下者,不得小于1.5m。
(b)电压在10kV以上者,不得小于3m。
(2)不得在下列设备附近将火炉或喷灯点火:
(a)带电导线;
(b)带电设备;
(c)变压器;
(d)油开关。

297、在屋外变电站和高压室内搬动梯子等长物时注意什么?
答:在屋外变电站和高压室内搬动梯子、管子等长物时注意:
(1)应两人放倒搬运。
(2)与带电部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98、在什么情况下用心肺复苏法及其三项基本措施是什么?
答:具体要求是:
(1)触电伤员呼吸和心跳均停止时,应立即按心肺复苏法支持生命的三项基本措施,正确进行就地抢救。
(2)心肺复苏法的三项基本措施是:通畅气道;口对口(鼻)人工呼吸;胸外按压(人工循环)。

299、触电伤员好转以后应如何处理?
答:处理方法为:
(1)如触电伤员的心跳和呼吸经抢救后均已恢复,可停心肺复苏法操作。
(2)心跳恢复的早期有可能再次骤停,应严密监护,不能麻痹,要随时准备再次抢救。
(3)初期恢复后,神志不清或精神恍惚、躁动,应设法使伤员安静。

300、对变电站的消防器具的使用和管理有哪些规定?
答:对变电站的消防器具的使用和管理有下列规定:
(1)消防器具是消防专用工具,应存放在消防专用工具箱处或指定地点,由消防员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得做其他使用。
(2)消防器材应保持完好,如有过期、失效或损坏,应报保卫部门处理。
(3)值班人员平时不得随意检查、打开灭火器。

网友A:
好样的找了半天了。福禄克万用表确实好用。

网友B:
感谢老师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_分享。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_分享。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14-02-19):
感谢老师的分享,辛苦了!O(∩_∩)O谢谢!

网友D: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E:
   感谢老师的分享,辛苦了!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