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0PM00M如何做步进控制

楼主(2013-09-15):
由于DVP-10PM00M没有步进指令,如何做步进控制,精通PM系列朋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2013-10-23):
PM主要是運動控制型PLC,如果是馬達運動到一個位置后執行一個其他動作再運行到另一位置,可以試用M碼。

网友B:
可以的,我最近就试过了,10PM可以控制6个轴,前4个是差动,可以控制伺服,Y0-Y3可以控制两组步进

网友C:
PM无非就是运动控制型PLC,编程原理及方法跟普通DVP-PLC差不多。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PMSoft_V2.08.zip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COMMGR%20V1.04.zip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elta_DVP-10PM_O_TC_201212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