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系列的触摸屏如何插入图片

楼主(2013-09-15):
  刚用 台达的屏,有个公司的LOG不知如何插入屏中,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会用了,简单说一下吧

1,先把图片汇入图库。选项--图形库

2,建立一个图形显示,从图形库中插入图片就可以了

我插入的是JPEG格式的没问题

网友A:
“画面”-“汇入...”。

网友B:
楼主自己解决了,是最好的,还是要多练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