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输出电压

楼主(2013-09-15):
  FX2N-48MR的Y端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出端接DC24V继电器,能否从PLC的+24  与COM借电过来~

网友A:
  48MR  是 48 点的继电器输出类型, Y 端电压是你给定的,输出可以接 +24VDC,当然也可从 PLC 借电,量是容量可能有限,驱动大的负载会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