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上传问题

楼主(2013-09-15):
    现在有一工程画面,在没有沟选上传工程的前提下,如何上传画面?请教各位大仙

网友A:
要进WINCE系统吧,通过U盘拷贝出来

网友B:
 可在MCGS 屏后面插入 U 盘后,重新启动用 U 盘备份,但这个文件只能直接正下载到另一台屏中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在MCGS 屏后面插入 U 盘后,重新启动用 U ...

阿水哥正解。

网友A:
我知道你是MCGS,可以进他的操作系统wince的

网友D:
可以用u盘备份工程,也可进入wince系统中考出相关文件,前提是cesvr未设置密 码或者已知密     码,这个只支持在同型号同批次的触摸屏中使用!

网友A:
拷到你U盘里,你爱放哪都可以,放到你电脑里当然可以,除非你U盘坏了,呵呵

网友A:
楼主你是常州的?我正好也在常州呢,要是搞不定,你告诉我,呵呵,

网友D:
如果考出放电脑上,用来仿真还可以,想修改的话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