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停止时抖动

楼主(2013-09-15):
台达B2系列400W伺服电机,驱动器参数设定好,电机运转停止时会抖动,请高手们赐教,该如何修改参数,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 停止的时候 都有微微抖动......

网友B:
伺服电机抖动大不? 硬件连接是什么,是硬件连接引起还是伺服电机停车时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