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变频器报e.ol2

楼主(2013-09-15):
安邦信变频器报e.ol2

变频器型号amb100-055g 075p -t3

电机75kw ,用了三个月 一直很好,今天电流到100a运行20分钟变频器就跳了

请师父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过载保护了

检查一下“F22电子热过载继电器”的设定;

如果已经100%还报警的话,你的变频器选择的小了,负载超过变频器量程了。

看一下电机最大电流,和变频器输出电流,看看变频器规格是否小了

一般这种情况,要么加减速时间小,要么负载太重,要么转矩提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