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INCP指令 新手求帮。。。。。

楼主(2013-09-15):
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直接键盘输入LD= D1 K1就是[= D1 K1]

或直接键盘输入AND= D1 K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键盘输入LD= D1 K1就是[= D1 K1]或...

那样试过了,但怎么还是弹出指令帮助对话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键盘输入LD= D1...

那应该就是你所选用的PLC型号不支持触点比较指令,FX0N的PLC不支持的,你点击详细看下是不是提示相应指令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魂——...

 点了详细没反应,什么也没弹出来,会不会是编程软件没安装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魂——...

 。。。。。。。原来是PLC型号不支持。。。。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hlcx...

你的编程软件应该是GX Developer的,这个版本的是看不到。GX Works2的才能看到

网友B:
你的手有点问题,就是有点拙,呵呵,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k1是什么?????

网友D:
K1是不是K1X0或者K1M0之类的东东!

网友E:
你是不是想输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