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c控制V/F

楼主(2013-09-15):
如果在直流母线中存在过压或欠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激活“Vdc 控制”功能。

1. 直流母线中的欠压
– 典型原因:
电源断电或直流母线电源断电。
– 解决办法:
为正在运行的驱动规定一个再生转矩,以补偿现有的电能损耗,从而稳定直流母线中的电压。 该方法称为动能缓冲。

2. 直流母线中的过压
– 典型原因:
驱动回馈式运行,供给直流母线的电能过多。
– 解决办法:
降低再生转矩,将直流母线电压限制在允许值范围内。

特性
● Vdc 控制
– 它由“最大 Vdc 控制”和“最小 Vdc 控制(动能缓冲)”组成。 这两个功能可相互独立的设置和激活。
– 有一个共同的 PID 控制器。 借助动态系数可以单独设置最大 Vdc 控制和最小 Vdc控制。
● 最小 Vdc 控制(动能缓冲)
– 在出现短暂的电源断电时,电机中的动能会用于缓冲直流母线电压,并因此延迟驱动关机。
● 最大 Vdc 控制
– 在出现短时的回馈式负载时,通过该功能可以使得驱动不会因“直流母线过压”断电。
– 只有在电源没有激活直流母线控制并且没有馈电的情况下,才建议使用最大 Vdc 控制功能。

最小Vdc控制

电源断电时,一旦低出最小 Vdc 接通电平,最小 Vdc 控制便激活。 此时会控制直流母线电压,使它保持稳定。 电机转速不断降低。

电源一旦恢复,直流母线电压会重新提升。 超出最小 Vdc 接通电平 5 % 时,最小 Vdc 控制会被重新取消激活 电机继续运行。

如果电源没有恢复,电机转速会继续降低。 一旦达到 p1297 中的阈值,便根据 p1296 的设定作出响应。

如果在时间阈值 p1295 届满后电源电压还没有恢复,会触发故障 F07406,在该故障中可以设定所需响应,出厂设置为 OFF3。

可以只激活一个驱动的最小 Vdc 控制器。 其它驱动可以通过 BICO 互联从主控驱动获取
它们转速设定值的比例系数,从而继续为直流母线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