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欧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3-09-15):
我现在用的翠欧的运动控制器,现在我要实现取一个按钮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请问如何实现啊,用哪个指令?请大师指教啊。

网友A:
if in(0)=1 and in0Save=0 then

endif

in0Save=in(0)

这时上升沿,下降沿同理;这款控制器是多线程同时处理数据,数据是立即刷新的,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