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求救

楼主(2013-09-15):
西门子s7-200  CPU 224 CN    型号是6ES7  214-1  BD23-OXB8

连接不到电脑,是不是我买的数据线不对,是不是要用专用数据线,谁知道那有卖的,是什么型号~

急~~~~~~~~

网友A:
你看下线的型号是不是:PC/PPI电缆或者USB/PPI,设下通信端口就可以,选择PPI通讯

网友B:
还是要用专用的线,就是贵了点600多,  网上叫卖的不那么管用,便宜--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