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数据刷新时间问题
http://abbsystem.com

楼主(2013-09-15):
有一个控制器作为MODBUS主,其支持速率为19.2kbps,那么如果通过232/485转换以后连接10个MODBUS RTU从设备,总数据量大概在150点,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数据刷新周期能有多快?

另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如果每个从站的数据是连续读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读取每个从站只使用一条指令。

通常使用读完后的完成位来触发第二台从站的读取。

网友B:
全部完成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