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触摸屏不能通讯了

楼主(2013-09-15):
顾美触摸屏和西门子PLC相通讯,以前通讯得很正常,突然显示无连接,不能通讯,检查PLC相通讯的串口烧,更换PLC后还是不能通讯,线正常,怀疑是触摸屏的通讯口也烧了,拿出去修也没有修好,请问最主要的是什么烧了才会不能通讯的

网友A:
接口电路损坏,你可以拆下看看;

其实有时候也许就是一个电阻;主要还是看厂家如何设置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