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3-09-15):
  继电器输出的FX2N,Y端能接多少V的的交直流电压~

网友A:
随便你多少V,220以下吧

楼主:
直流的应该是多少V呢.........

网友A:
一般用DC24V

网友B:
负载电流小的话可以直接驱动。

如果电流大,可以加继电器。

网友C:
口说无凭,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说无凭,看手册吧。

这个手册能发我吗~

网友D:
依据型号

网友E:
一般常用AC220V的交流接触器KM、中间继电器KA和DC24V的中间继电器KA。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负载越大,继电器寿命越短!以80VA为基准,据说大概只能吸合30万次左右(最长可能有300万次)。

网友F:
正常电压下,依据电流大小

电流是关键

网友G:
没试过,不清楚哦哦————

网友H:
最大AC240V或DC30V

网友I:
看看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J:
R型继电器型输出,AC、DC都可以。负载电流不能太大,为保护plc输出触点一般用继电器转接下。T是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