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报警处理方法

楼主(2013-09-15):
我公司有16台西门子M430的变频器,偶尔会报警F002,欠压报警,请问各位大侠,如何不让其报警?

网友A:
F0002为过电压故障,F0003为欠电压

F0002故障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 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F0003故障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楼主:
各项参数配置正常,实际状态是电网电压有波动,但其波动用万用表测出来的为370V到390V,请问能否将F002(过电压)和F003(欠电压)报警屏蔽掉,因为实际状态是电网电压只是一两个波形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