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24XP能不能这样接线控制松下A4伺服

楼主(2013-09-15):
各位师傅好:因为选型出现错误,造成西门子224XP与伺服A4伺服输出输入不匹配,一个是共阳,一个是共阴,想问一下,能不能接成下面的图所示来控制伺服。

网友A:
PLc的输出是继电器类型吗?那就是无源的,伺服那边可以单独用开关电源。

楼主:
不是继电器,是晶体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继电器,是晶体管的

晶体管的,可以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SIEMENS   M 接正

楼主图画的有问题

楼主:
M接的是负吧?L+接的才是正吧

另外用继电器转不行吧,发脉冲频率那么高,怎么行呢

网友C:
PLC接的是24V电源,串2K电阻是给输入为5V脉冲信号的驱动器用的,跟共阴共阳没关系

网友D:
200和松下的接线用了很多了 你可以找我 很简单啊

楼主:
那按图示的那样接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和松下的接线用了很多了 你可以找我 很简单啊

真心请教你。。。最近我也在做我个,我用第3脚作为脉冲输入,第5脚方向输入,第4.6接0V,,然电机可以正常正反运转了,,然后让它一直正反循环运转,几个小时后,伺服器貌似接收不到方向信号了,,只往一个方向转。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继电器,是晶体管的

   换继电器输出形式的 PLC ! 或是用总线控制

网友G:
回复楼上:

不要说貌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自己都没有尽力查清楚,你求人家有什么用?

回复楼主:

29脚的公共端没有看见你标。什么回事了?你过去西门子官网有详细的贴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