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模块参数问题

楼主(2013-09-15):
FX2N-1PG模块参数1、 TO     K0      K25       K4M400      K1

                                    2、  TO    K0       K28       K3M254      K1中K4M400、K3M254的K4、K3是什么意思?在设置时需要考试什么?

网友A:
TO     K0      K25       K4M400      K1

K4M400就是M401------M415,将他们写入缓冲器25,    K4是取16位, K3是取12位,好好看看手册吧,基础要打好的

楼主:
多谢了,说的是。好好看手册

网友A:
 有问题是可以问,大家肯定会帮忙,关键是自己先要主动,什么都不想,上来就问,这个基础的东西我都觉得没必要告诉你的,是做这个东西必备的前提,想让别人直接喂饭,那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不肯动脑筋是大忌

网友B:
其实是给伺服写操作命令

网友C:
学习了原来比起2DA简单多了

网友C:
直接用FX1N或3U直接用定位指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