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

楼主(2013-09-15):
一台200KVA变压器配200KVAR的电容,运行8年功率因数一直在0.95以上,最近无功控制器经常显示 过压

1;显示过压是如何产生的?

2;如何判断电力电容的好坏【单个是20KVAR】

网友A:
估计是控制器坏了!里面有一个电压取样运算电路,8年的电子元件,估计该ov啦!

网友A:
电容器的牌子分享一下:能坚持8年,不错的!

网友B:
测量单个电容器的每相电流,三相平衡而且电流在额定值左右,电容器就是好的。

网友B:
显示过压正常,因为电压高吗。你可测量三相电压,夜间负荷小时都能达到440V甚至450V。

网友C:
测电压,测电流。测温度。过电压也许是由于变压器供电电压提高所致。

网友C:
也可以断电拆下电容进行容量测试和漏电流测试,耐压测试。

网友D:
既然显示过压,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看看究竟是多少,测量完毕就一目了然了。还有,你的电容器是什么牌子的,可以使用这么长时间无故障,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显示过压,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看看究竟是多少,...

 电容器8年就是长寿命吗?我的印象中我原来工厂的电容器70年代投入,到2000年厂拆迁一直在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测量单个电容器的每相电流,三相平衡而且电流在额定值左右...

正解

网友F:
   可用目测法和仪表测量法判断好坏。

   如果电容器出现渗油、漏油、裂缝和“鼓肚”就说明其性能下降或已坏,尤其是“鼓肚”的电容器要立即退出运行。

   用万用表也可检查电容器好坏。将万用表打至欧姆档R*1k或R*10k上,用两表笔分别插入COM孔及V、Ω孔,表笔的另一头分别接至电容两脚,如万用表指针有一定偏转并很快回零,说明电容器是好的;若指针摆动后不回零,说明电容器漏电;若指针偏转到零欧,说明电容器内部短路;若指针不动,说明电容器内部断线或失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用目测法和仪表测量法判断好坏。   如果电容器...

楼主:
浙江XXX电容,单个容量20KVAR

网友H:
一般是取样电压过高了就会引起报过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是否真的过压。

单个电容判断好坏:1。外观是否有膨胀等现象2.电容表测量是否和标称值相近3.运行中用钳形表测量电流是否和标称相近等等都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I:
控制器出问题了,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一个,老是报过电压,重新换了一块表就好了

网友J(2013-10-20):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是多少,一般无功控制器设定在420多伏就保护了,夜间与中午不生产的时候电压都会高点,都有可能超过420多伏,有时候电网电压也是要调节的,电网电压高你也要相应的做调整,要是电压高就调节一下变压器,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K(2014-01-22):
最快速简便的办法

目测外观良好,用钳形表测三相工作电流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