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设置问题

楼主(2013-09-15):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6SE70系列变频器与S7-300的组态,参数类型PPO5,只用了前两个PZD,先给PZD2赋设定值,然后启动变频器,启动时没有问题,启动后想改变设定值大小,一赋值变频器变报F082,请问大家原因大概是什么呀?

网友A(2013-10-23):
F082故障是直流母线电压高吧,你可以查下资料手册,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西门子6se70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