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PLC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3-09-15):
刚刚接触西门子S7-1200,型号为1212C  DCDCDC,V3.0版,212-1AE31-0XB0。导师给了一个A5的伺服电机,我想试着让它动起来,但程序上有问题,在组态轴的时候,V1.1、V2.0的那些1200的脉冲发生器与高速计数器是固定搭配的,但V3.0的就没这个限制,所以我想大家能给我一些提示,怎样设置高速计数器。还有在组态好了之后要添加哪些指令块,最简单的起停程序就行,希望详细一些。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吧,可以实现,你用BASIC软件还博图?

网友A(2017-01-05):
博图 用S7-1200 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求详细程序

网友B(2017-05-05):
博图 用S7-1500 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求详细程序

网友C:
直接在工艺对象里新建一个轴工艺对象,设置好相应参数,然后再程序编辑器中调用运动控制块就可以。1200的运动控制要简单的多

网友D(2017-07-05):
很简单吧,直接打开博途,组态工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