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开发自动化部署自动化模式

楼主(2013-09-15):
让开发自动化: 部署自动化模式

用于实现简便部署的模式

简介: Java™ 部署常常很混乱,容易出现错误,需要许多手工操作,这会延误向用户交付软件的时间。本文是分两部分的 让开发自动化 系列文章的第 1 部分。在本文中,自动化专家 Paul Duvall 将介绍用于开发可靠、可重复且一致的部署流程的一些关键模式,帮助读者为 Java 应用程序生成简便的部署。

软件部署常常被视为不可避免的麻烦,可以在遇到它时应付一下,以后就不用理会了。但是,与开发周期的其他部分一样,可以并且应该对部署应用软件工程原理。在手工进行部署时,部署是一个重复且容易出现错误的流程。正如可以通过自动化构建来减少错误并加快软件开发,也可以通过自动化部署流程来减少错误和加快软件交付。

在前面的一期让开发自动化 “使用自动化加速部署” 中,介绍了一种把软件远程部署到多个目标环境中的技术。本文在更高的层面上讨论自动化部署。正如存在一些用于软件开发的模式,也有一些用于部署的模式。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这些模式。在第 1 部分中,我将介绍 8 个部署模式并提供相关示例:

Repository,这个模式在一个集中的存储库中管理所有配置文件,这样就可以使用 Scripted Deployment 生成有效的软件

Scripted Deployment,这个模式通过脚本执行所有部署操作,这样在执行部署时就不需要人为干预

Single Command,这个模式减少部署的复杂性,确保实现部署流程的无头执行(Headless Execution)

Tokenize Configuration,这个模式提供一种可重复的把可变信息注入配置文件中的方法

Externalized Configuration,这个模式可以一次性地 输入在目标环境之间有差异的信息

Template Verifier,这个模式帮助确保所有目标环境属性都是相同的

Headless Execution,这个模式提供一种在自动化流程中安全地访问多台机器的方法

Unified Deployment,这个模式帮助建立可以在许多目标环境中运行的单一部署脚本

第 2 部分将介绍更多的部署模式。

我将依次讨论每个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您会逐渐理解图 1 中显示的关系。

把所有文件提交给一个版本控制存储库

名称:Repository

模式:所有文件都被提交给版本控制存储库 — 在部署上下文中,这是指所有配置文件 和工具。

反模式:一些团队把这些信息放在一个具有访问控制的共享驱动器上。其他团队可能仅仅把信息放在自己的机器上,然后把它们复制到目标环境中。

作为一般规则,我建议开发团队签入创建软件所需的所有 文件。有时候,这个规则有一些例外情况,但是不常见。在部署上下文中,一些团队错误地认为服务器和服务器配置是固定不变的资产。尽管有时候签入大的二进制代码比较困难,但是应该把配置、数据库脚本以及所有构建和部署脚本提交给版本控制存储库。使用 Repository 模式对于实现下面讨论的 Scripted Deployment 和 Single Command 模式很有帮助。

用脚本执行所有部署流程

名称:Scripted Deployment

模式:在脚本中编写所有部署流程。

反模式:一些团队可能手工配置部署任务,比如安装和配置 Web 容器。其他团队可能使用容器提供的基于 GUI 的管理工具针对特定环境修改容器。尽管这种方式最初可以简化配置的手工修改,但是如果要在许多目标环境中频繁地执行部署,这就不合适了。另外,在首次 使用时,基于 GUI 的管理工具对于部署非常有帮助。但是,因为许多人必须重复执行这些流程,所以这种方式的可伸缩性很差且容易出现错误。

清单 1 通过实现 Scripted Deployment 模式对启动(或重新启动)Tomcat Web 容器的流程进行自动化。这个流程是用 Apache Ant 构建脚本语言编写的。

清单 1. 启动 Tomcat Web 容器的示例

<available file="@{tomcat.home}/server/@{tomcat.server.name}/bin"
   property="tomcat.bin.exists"/>
<if>
  <isset property="tomcat.bin.exists"/>
<then>
  <echo message="Starting tomcat instance at @{tomcat.home} with start_tomcat" />
  <exec executable="@{tomcat.home}/server/@{tomcat.server.name}/bin/start_tomcat"
   osfamily="unix" />
</then>
<else>
  <echo message="Starting tomcat instance at @{tomcat.home} with startup.sh" />
  <exec osfamily="unix" executable="chmod" spawn="true">
    <arg value="+x" />
    <arg file="@{tomcat.home}/bin/startup.sh" />
    <arg file="@{tomcat.home}/bin/shutdown.sh" />
  </exec>

  <exec executable="sh" osfamily="unix" dir="@{tomcat.home}/bin" spawn="true">
    <env key="NOPAUSE" value="true" />
    <arg line="startup.sh" />
  </exec>

    <exec osfamily="windows" executable="cmd" dir="@{tomcat.home}/bin" spawn="true" >
      <env key="NOPAUSE" value="true" />
        <arg line="/c startup.bat" />
    </exec>
    <sleep seconds="15" />
    </else>
  </if>

通过脚本执行这个流程,就不再需要在 Tomcat 提供的 GUI 管理界面中执行操作。另外,因为这个流程已经脚本化了,可以在全面的自动化部署中通过无头流程运行它。

通过单一命令运行部署

名称:Single Command

模式:部署者或无头流程只需输入单一命令,即可为用户生成有效的软件。

反模式:某些部署流程要求部署者输入多个命令并完成多个流程,比如复制文件、修改配置文件、重新启动服务器、设置密码等等,这些重复的操作很容易出现错误。如果他们走运,手头有详细的文档,能够指导他们执行这些操作。但是无论如何,要求人员执行部署流程都会增加出错的风险,导致时间瓶颈,延误软件在多个目标环境中的发布。

开发环境不等于生产环境即使软件能够在开发环境或 QA 环境中正常工作,也不意味着它会在生产环境中正常工作,因为环境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差异。这就是为什么通过脚本执行所有部署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编写部署时,您的客户常常是团队、组织和公司中的其他人 — 甚至可能是计算机。运行部署的方法越复杂,别人或无头流程成功执行它的可能性就越小。清单 2 给出一个简单的单一命令部署示例:

清单 2. 使用 Ant 执行单一命令部署

ant -Dproperties.file=$USERHOME/projects/petstore/properties/dev-install.properties \ deploy:remote:install

楼主:
清单 2 中的命令执行一个名为 deploy:remote:install 的 Ant 任务,并传递一个与环境相关的 .properties 文件,从而把软件远程部署到其他计算机上。这个任务执行的操作包括使用 Secure Copy protocol (SCP) 安全地复制文件;通过 Secure Shell (SSH) 在远程计算机上安全地执行命令;安装、配置和重新启动 Web 容器;以及其他流程 — 这些都不需要人为干预。显然,用户可以输入这个命令;但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所以很容易通过无头流程(比如持续集成或构建管理服务器)运行它。

把可变信息注入配置文件

名称:Tokenize Configuration

模式:把标记化的值输入配置文件,然后在 Scripted Deployment 期间根据 Repository 中的 Externalized Configuration 属性替换它们。

反模式:把与目标相关的数据输入每个环境中的配置文件。

清单 3 中的 XML 文件用来管理 Web 容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的配置。在这个文件中,我使用 @ 符号设置了一些标记。在自动化部署期间,一个脚本将把这些标记替换为来自 Externalized Configuration 文件的实际值。

清单 3. 标记化的 Web 容器配置文件

<datasources>
  <local-tx-datasource>
    <jndi-name>@application.context.name@</jndi-name>
    <use-java-context>false</use-java-context>
    <connection-url>@database.url@</connection-url>
    <user-name>@database.user@</user-name>
    <password>@database.password@</password>
    <driver-class>@database.driver@</driver-class>
  </local-tx-datasource>
</datasources>

楼主:
把与环境相关的值标记化,就使 Scripted Deployment 能够通过 Unified Deployment 支持多个环境。

提取所有与环境相关的属性

名称:Externalize Configuration

模式:把所有可变值从应用程序配置转移到构建时属性中。

反模式:一些团队为每个目标环境手工硬编码这些值,或者使用 GUI 工具执行同样的工作。

清单 4 给出一些常常包含在与应用程序相关的配置文件中的属性。通过把所有可变值 集中在一个 .properties 文件,就可以把数据(可变属性)与行为(部署脚本)分隔开。换句话说,无论在哪个目标环境中,自动化部署流程都以相同的方式运行。

清单 4. 可以提取到与应用程序相关的文件中的示例属性

authentication.type=db
application.url=http://${tomcat.server.hostname}:${tomcat.server.port}/brewery-webapp
database.type=mysql
database.server=localhost
database.port=3306
database.name=mydb
database.user=myuser!
database.password=mypa$$!
database.url=jdbc:mysql://${database.server}:${database.port}/${database.name}
tomcat.server.hostname=localhost
tomcat.server.name=default
tomcat.web.password=pa$$123!
tomcat.cobraorb.port=12748

清单 4 中的值常常分散在源代码、服务器配置、XML、.properties 和其他文件中。另外,我发现这些数据常常在系统中重复出现,这会导致难以调试的部署问题。通过把这些信息从许多地方集中到一个 .properties 文件中,可以减少发生部署问题的可能性。

通过无头执行减少麻烦

名称:Headless Execution

模式:安全地与多台计算机进行交互,而不需要输入任何命令。

反模式:由人以不同的用户身份手工登录并访问每台计算机,然后执行复制文件、配置值等操作。

尽管 “无头执行” 这个名称有点儿夸张,但是在需要通过自动化流程远程访问其他计算机时,无头执行确实是很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公共密钥基础结构 (PKI),可以把通常由开发人员、构建工程师、软件配置管理 (SCM) 或操作员执行的命令组合为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在图 2 中,在构建计算机和 SSH 上安装一个私有密钥文件。在每个与目标相关的 .properties 文件中定义具体值。这通常包括私有密钥文件名和位置、SSH 端口号和主机名。目标计算机包含公共 SSH 密钥文件,从而完成 SSH 握手。

图 2. 使用 SSH 密钥实现 Headless Execution 模式

如果使用这种方式,Scripted Deployment 就可以从构建环境对目标环境执行部署流程,不需要人为干预。

检查在不同的环境中属性是否相同

名称:Template Verifier

模式:创建一个模板文件,所有目标环境属性都基于这个文件。

反模式:一些团队执行手工检查、尝试和纠错(在部署失败时,检查失败的原因),或者把文件 “隐藏” 在计算机上。

问题在于,需要确保在每个环境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但是,在自动化环境中如何检查这一点呢?根据一个模板 .properties 文件检查所有目标环境文件,就可以确保所有属性在任何目标环境中都是相同的。在图 3 中,构建脚本运行一个 Ant 任务,此任务对 template.properties 和与目标相关的 .properties 文件(dev.properties、qa.properties 等)中的属性(而不是值)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差异,部署就会失败。

图 3. Template Verifier 模式的实现

楼主:
清单 5 给出一个示例 template.properties 文件。注意,它只包含属性,因为值与这个问题无关。

清单 5. 包含属性但不包含值的模板文件
db.database=
db.username=
db.password=
db.hostname=
db.driver=
db.port=
db.url=

清单 6 给出 dev.properties(或 qa.properties 等)文件的片段。注意,它既包含属性,也 包含值。这些值是与目标环境相关的。

清单 6. 基于模板文件的目标环境属性文件
db.database=brewery
db.username=root
db.password=p@ssword
db.hostname=dev1.domain.com
db.driver=com.mysql.jdbc.Driver
db.port=3306
db.url=jdbc:mysql://${db.hostname}:${db.port}/${db.database}

同时在多个目标环境中执行部署

名称:Unified Deployment

模式:创建能够在不同的平台和目标环境中运行的单一部署脚本。

反模式:一些团队为每个目标环境(甚至特定的计算机)使用不同的部署脚本。

尽管一些部署流程只在某些环境中运行,但是所有流程应该能够 在任何 目标环境中运行。例如,在开发、测试、准备和生产环境中应该运行相同的 Scripted Deployment,但是使用不同的 Externalized Configuration 文件。使用 Template Verifier 检查 Externalized Configuration 属性。

图 4 给出一个能够在多个目标环境中执行部署的部署脚本:

图 4. 单一部署,多个目标环境

楼主:
结束语

部署是软件开发中另一个适合自动化的方面。自动化部署可以受益于可靠且可重复的流程:提高准确性、速度和控制能力。在本文中,我讨论了 8 个适用于软件部署自动化的模式。第 2 部分将讨论更多的模式,包括 Remote Deployment、Disposable Containers、Deployment Test 和 Environment Roll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