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压降

楼主(2013-09-15):
我司三相变压器为400/208v,160KVA;Dyn11接法。变压器初级接UPS,配线为YJV(1*120)/相,次级至现场208V配电柜的接线为双拼YJV1*120,配线为3+2模式,共156米,桥架敷设。配电柜后接7台MOCVD设备。二次配结束设备未运行时,测量电柜及设备进线端均为208V,但设备运行后,电柜及设备端电压为198V,变压器次级端电压为204v。说明:MOCVD 单台26KVA,共用需要系数为0.65

请问1、为何会产生如此压降,如何解决?

         2、变压器为何会产生4v的压降,是否合理?

         3、电缆段为何会产生6v的压降,是否合理?

网友A:
有压降不正常吗?电流通过阻抗不产生压降才奇怪呢!

网友A:
压降产生在变压器初、次级线圈和供电线路,整个回路的阻抗(电阻、电抗之和)乘电流就是压降。用电设备如果非线性负载较多,压降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