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更换了一只高压跌落开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3-09-16):
昨天我们更换了一只高压跌落开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已经烧成黑色的了,外表层已经碳化了,很严重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严重?

网友A:
三相电流不平衡吧

网友B:
三相电流不平衡,触头接触不好,接线处松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总结,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C:
1,可能三相电流不平衡

2,可能这个跃落开关的触头有接触不良发热引起

网友D:
上张照片吧,更明确一些。极有可能是触头接触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