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如果电动提升门遥控器只有一把遥控器......

楼主(2013-09-16):
请问各位大师:电动提升门遥控器只有一把遥控器,如果这把遥控器丢失或者损坏了怎么办?有什么可以提前预防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恳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A:
遥控器使用的都是一样的芯片,通过改变焊盘产生不同编码,随便买一个遥控器,再看接收端的电路板,按接收板的焊盘位置一样焊遥控板焊盘。

网友B:
买一个同型号规格的遥控器,按照说明书设置相同的发射频率即可。

网友A:
所有遥控器使用同一频率,通过改变编码实现发射、接收配对。查遥控IC   PT2272

市场上出售钥匙扣式的遥控器都是使用这个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遥控器使用同一频率,通过改变编码实现发射、接收配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去试试去!

网友D:
提前做准备,再配一把。